这种产品怎么做啊?---[如图,请教]

楼主(2007-08-15):
应该叫浮动联轴器,有扭矩有摆角

楼主:

都没有人见过这种产品吗?主要是中间联接部份是什么结构?弹簧?

网友:

这应该叫作浮动接头吧,为什么不买现成的而要自己做呢?我用过,向亚德克买的,用于补偿气缸联接处的加工及装配误差,亚德克样本里有啊,而且是公制的

网友:

看不明白

楼主:

气动上用的浮动接头,外观差不多,但最主要的是:气动接头不能传递扭矩,而我这种有一定的扭矩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