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系列PLC控制伺服步进程序的范例,求

楼主(2007-08-15):
有没有三菱系列PLC控制伺服步进程序的范例!

网友:

呜~~~在系统没坏之前是有的~~~~~

现在没有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问自动化设备的供货商要一点看看~~~

楼主:

请教:三菱PLC移位退料的程序!隔6位打出!

楼主:

请问楼上的!你是做什麽的!有机会向你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