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箱隔热材料,棘手---[图,请教]

楼主(2007-08-15):
现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

烤箱(由角钢焊接而成,  外面由墙板封闭),  形象点就类似烤箱(大型烘箱);  现发现墙板温度过高,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隔热材料能够解决此问题?

请各位大狭指点!

墙板结构见附图!

墙板.DWG

网友:

现在隔热纤维有好多种

网友:

好像和隔热材料关系不大,问题在结构。
应将烘箱和烘箱门板的内层金属板与外层金属板的接触尽可能减少,杜绝大截面热桥的产生。

网友:

保温材料可以用岩棉、陶瓷纤维布等保温材料,保温层的厚度要考虑内部的温度和热量损耗。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主的回贴!
不知道各位楼主觉得此墙板结构该如何改善会有比较好的隔热效果呢?

网友:

同意3楼,按3楼意思改吧,人以前做热处理设备就是这样干的;还有加厚隔热层也行

网友:

内部温度多少度?

楼主:

内部温度在130度左右

网友:

是个低温烤箱,建议将保温材料改用硅酸盐保温棉,并注意内外层的密封和导热连接点。

网友:

用锆铝模块填充隔热层,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能不能说个具体的补救方案?
比如说:墙板的结构怎么改比较妥善?  内部的温度与墙板的厚度有怎样的关系?

请各位大狭赐教!

游客

网友(2012-07-05):
用尽量小的接触面连接内外墙。

网友(2007-08-22):

看了图,首先要说几个问题

1  各种耐火/绝热材料有其固有的温度梯度,单位线长度下有固定的温度降,这和材料密度及分子结构有关。结构定了,温度梯度就定了。

2  气隙是良好隔热结构,应尽量使用。

具体到这个结构,有如下的建议:

1   在烤箱的内侧作一个气隙,用间隔结构挂住保温材料,避免全接触。

2  保温结构的外侧也作一个气隙,气隙间用风冷,风速0.5--1米/秒即可

3  假如结构允许加厚,最好采用加厚结构,直接计算温度梯度,以后做双面气隙和填充即可,不需要风冷。

4  在现有结构上,如果没有合适的温度梯度的材料,又不进行风、水的散热冷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就楼主目前的结构改进方法,归隐大侠讲得额很清楚了。
这里给出个具体方案:在现有墙板内侧加一块板,这块板与原有结构只靠靠套管螺钉连接。在两者中间填充硅酸铝纤维。用石棉绳封闭空隙。这样,即使新加板被烤热,因与外层间热传导截面很小,被传到外面的热量不会多。
因原结构内层钢板只有1毫米,螺钉只能用自攻螺钉。如嫌强度不够,可先固定上面焊有螺母2毫米钢板角钢,再用普通螺钉紧固。

楼主:

归隐大侠谢谢你的回帖!
在你的回帖中有不太现实的两点:不能进行水冷,风冷!

附烤箱整体结构图,敬请帮助!

图.DWG

楼主:

敬请各位帮助!

网友:

楼上大虾,看了你的结构图,它和温度计算没什么关系。

可能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假如你不能采用水冷,风冷,

在这种条件下处理温度梯度,一是在结构上想办法,二是在材料上想办法。

无论是采用空气隙,或是采用填充都是可以的,

问题的最终解决就是,把你设计的横断面进行温度梯度计算,一层一层地算,从里到外,最终使外面的温度合适。

例如加热炉,里面是1280度,外面大约65--80度,国家为了节能,要大家降低炉体的温度,有在里面贴耐火毡,有采用新的绝热材料的,都是可以的,需要的就是选定材料以后,计算你的温度梯度。

楼主:

归隐的SR71 谢谢你的回帖(帮助)!   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我也在做类似的烤箱,保温层用石棉,骨架用槽钢.现有两种方案,大家帮参考一下哪一种比较好,或者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附件忘传,现补上.

排风口 吹风管道.doc

网友(2009-12-04):
3楼说的是对的,像这种低温的隔热,有好多都说隔热效果不好,其实主要还是结构问题,更换隔热材料有些效果,但不明显。最好是更改结构,减少热桥,尽量将热桥的面接触改为点接触。还可以增加热桥的长度,使热量在传递过程中损耗掉一部分

网友:
可以用石棉

网友(2012-07-05):
应该用导热性差的材料 或者用真空隔热但成本高

游客

网友:
是我记错了,呵呵,不好意思,和真空热管的原理弄混淆了。抱歉,不必回复了。
真空是隔热吗?是不是我记错了,我记得真空应该是可以快速导热的。请教一下大侠,真空隔热有资料吗?谢谢。

网友:
为什么技术交流 还要扣分啊

网友(2014-02-21):
新人报到。望各位大侠以后多多关照。

网友(2014-04-14):
看个别人的资料都打不开,这什么玩艺啊

网友:
难道一定要发贴才给下,?????????????????????????

网友:
130度   随便选个耐火材料都可以的,利用铆钉锚固喷涂式填耐材就ok了

网友(2023-05-26):
威望太少了,下不来

网友:
玻纤,陶瓷,石棉这些材料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