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硬度中的邵氏A度和邵氏D度有什么区别?---请教

楼主(2007-08-15):
小弟最近在考虑购买邵氏硬度计时才发现邵氏硬度有A度及D度之分,想问一下各位高手:邵氏A度与邵氏D度有什么区别,同一块橡胶用A型的硬度计与D型的硬度计测出的值有区别吗?还有我们平时讲的邵氏多少度是指的邵氏A度还是邵氏D度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不过经咨询橡胶厂的专家,两种的检验方式不同,邵尔D比较适用于较高硬度的产品,一般90度以上采用这种检验方法,70度以下的多采取邵尔A的检验方法。 我接触了7年的橡胶产品,均用邵尔A标准。

注意:正确的叫法是“邵尔”SHORE。

楼主:

谢谢,憨老马的热心解答,小弟还想问一下,如果一块胶皮用二种型号的硬度计来测硬度的话,测出来的值有区别吗?

网友:

有区别的,刚才我朋友说会相差十多度的。

楼主:

我现有一张图纸,材料为丁腈橡胶,标注为邵氏80度至85度;还有一件是硅橡胶的,标注为邵氏60度至65度,问一下我检测需用邵氏A度检测还是邵氏D度检测,(图纸是外来的,现在没法与原设计人员沟通了),呵呵~~~~麻烦了,谢谢~~~~~

网友:

如果图纸没有注明A或D,那您就一定要向原设计者咨询了,因为两者(A/D)的检测结果是没有可比性的。

楼主:

谢谢老马的慷慨解答,让我又学到了一点东西,以前也用过橡胶,都只是标注邵氏多少度,没有注意到还有A/D的区别~~~~汗颜啊~~

网友:

刚才橡胶厂的朋友查资料核实后来电,硬度在90度以上才使用邵尔D的检测方法,其检测头是尖形的。换而言之,85度以下就使用邵尔A了。

网友:

牛人啊,老马。
我这有个类試问题要请教你
过两天想好了在提问。呵呵
是关于全氟橡胶的某一检验方法
现在还在考虑中,不成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橡胶厂的朋友查资料核实后来电,硬度在90度以上才使用邵尔D的检测方法,其检测头是尖形的。换而言之,85度以下就使用邵尔A了。

难道你们现在用的检测硬度在90度以下才使用邵尔A的检测方法,其检测头是圆形的吗?

我们现在检测的方法都是针形的,用来检测90以下的硬度的!~

网友:

谢谢,老马,我们论坛、社区需要你,。

网友:

我是门外汉,但是也想知道下  于是就在网上查找了一会---约5分钟

邵氏A(HA)的应用范围:塑料、软橡胶、合成橡胶、打印胶辊等硬度的测量,在化工及橡胶业有着广泛的应用.

邵氏D(HD)的应用范围:热塑性塑料、硬树脂、地板材料、保龄球等,特别适于橡胶和塑料成品的硬度现场测量

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请风小子网友详细介绍一下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因为这个我也不懂,但是我那朋友可是大型橡胶企业的厂长,我只有信他啦。

楼主:

呵呵~~~~我也详细问了一个帮我们做橡胶加工工厂的技术员,我们一般标注的邵氏硬度都属于邵尔A系列的,要用到邵尔D是需要特别注明的~~~

网友(2007-10-07):
不好意思,前一段时间论坛更新后说我的IP地址不允许登入,
今天才能进来!!!!!!

网友:
记得有一些关于邵氏的资料,找了很久没找到。实在是汗!
粗略记得
A型邵氏硬度广泛应用于橡胶、塑料的硬度测定。
A型邵氏硬度主要参数
1.硬度范围:0-100HA
2.测量压力:0.55N-8.06N
3.压针顶端直径:0.79mm±0.03mm
D型邵氏硬度广泛应用于硬度在邵尔A型90HA以上的硬橡胶,硬塑料及类似硬度材料的硬度。
D型邵氏硬度主要参数
1.硬度范围:0-100HD
2.测量压力:0.455N-44.5N
3.压针顶端半径:R0.1mm
个人认为邵氏A,D的区别与洛氏HRC,HRA等的区别差不多,都是试验力侧头有所不同,适用于不同的材料即硬度范围。

网友:
我想请问下,90A和10D差多少?100A是不是=0 D呢?

网友B:
最近要找一种硬度90A的弹性体,雾化要求大于等于85%,添加剂挥发性小于等于10%。耐高温要求100℃。难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要找一种硬度90A的弹性体,雾化要求大于等于85%,添加剂挥发性小于等于10%。耐高温要求100℃。难找啊

我厂可生产此类型的弹性体。如有需要可与我联系
广州浩洋聚氨酯塑胶厂 http://www.hyprepolymer.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厂是专业聚氨酯橡胶的生产厂。
说说我们的使用情况:
邵氏OO和邵氏O:是用于超低硬度的橡胶所使用。用邵氏A表示硬度过低、无发准确测量胶体硬度时使用。(可能很多人没听说)专门测量发泡橡胶、超软橡胶(软的象棉花糖)。
邵氏A:是普遍、通用的测量方法。而且是硬度过低或过高的中间过渡值。一般如果图纸没有标注说明的我们都认为是邵氏A。
邵氏D:是用于超高硬度、或对胶体内部硬度要求高的时候使用。如超90A硬度的胶体一般都会以邵氏D硬度再标识一次。例如100A的时候相当于65~70D(如果要准确表示的时候,要标识为:邵氏100A(邵氏68±2D))

网友(2007-11-07):
的确见过尖头硬度计是测SHA的

网友:
平时我们也用O-Ring,要求邵氏硬度50_55,还不知道有这样的区别,这次学到东西了。

网友:
谢谢各位

看了后就明白多了.感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2007-12-23):
老马橡胶知识丰富,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2008-05-06):
硬度邵A和D相关说明

A型邵氏硬度广泛应用于橡胶、塑料的硬度测定。
A型邵氏硬度主要参数
1.硬度范围:0-100HA
2.测量压力:0.55N-8.06N
3.压针顶端直径:0.79mm±0.03mm
D型邵氏硬度广泛应用于硬度在邵尔A型90HA以上的硬橡胶,硬塑料及类似硬度材料的硬度。
D型邵氏硬度主要参数
1.硬度范围:0-100HD
2.测量压力:0.455N-44.5N
3.压针顶端半径:R0.1mm

网友(2009-02-13):
测试单位和仪器不同而已。

网友(2009-07-09):
我是门外汉
了解了解

网友:
我這邊有一個Shore A 與 Shore D的對應表 但我不知道如何上傳 如果你要的話 我可以發電郵給你

网友:
樓上的兄弟,能否發給我一份,zhaohaiyu18@163.com

网友(2009-09-15):
国家有试验标准的,请参考A/D的硬度测试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