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板用火焰切割后表面硬度太硬,怎么办?

楼主(2007-08-15):
我们公司60mm厚的45#钢板在用火焰切割后,切割表面的硬度有的达到HRC40多,致使加工起来很困难,请问各位高手:火焰切割45#钢板如何可以使硬度不致那么高?

网友:

45#钢气割后要经热处理退火来改善切削性能

网友(点评):
热处理的作用之一。

网友:

要热处理啊,要不吃刀量尽可能大一些,避免加工到表皮

网友:

可以采用水下切割或等离子切割,也可在火焰切割后,对其进行正火加回火处理。

网友:

用乙炔焰烤一下切割面,应该会好一些吧

网友:

看你怎么用啊~~~45钢我们这边一般叫调质钢,机加工前一般都会调质,如果不调质,同比性能也不需要选用45钢

网友(2008-12-15):
先退火后再加工

网友:
在用切割火焰烤一下切割面进行退火出来,就好很多
我们厂经常加工45#板材,都回这样出来一下,比较节省刀片

网友:
图片上就是强力铣床在铣板材的边,用火焰切割切下来下来的材料,一刀铣下去表面光洁度和平整度奇好!不要什么事情都想着自己做,谁有专业能耐就交谁去做,火焰切割之后的表面铣一米长度(厚度50MM~100MM)才三几块钱的加工费,有什么值得你自己去研究的??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60mm厚的45#钢板在用火焰切割后,切割表面的硬度有的达到HRC40多,致使加工起来很困难,请问各位高手:火焰切割45#钢板如何可以使硬度不致那么高?

网友:
如果使用正是厂家生产的刀片和主轴转速放慢铣削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