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04中线宽显示出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15):
我用cad也用了一些年了,但今天公司来了一个老工程师,说我怎么粗实线都用0.3的。我说:粗实现不用0.3的在电脑中就分不清楚粗实线与细实线了。

问题就是小于0.3的线型在cad中显示的大小都一样,画图就是不方便,可打印出来才区分的开来。可他却说他的cad是可以显示出小于0.3以下的线型的大小,也就是说0.09和0.15的两种线型在cad中是可以以视觉区分开来的。我想知道是不是我的cad软件出了问题,还是他在说假话,我挺希望他说的是对的。以后好利于画图。请求高手解答。

网友:
Re: autocad2004中线宽显示出问题

只要保证打印出来的符合要求就可以了,至于电脑绘制方便性,可以使用不同颜色的图层来区分不更好吗?

楼主:
Re: autocad2004中线宽显示出问题

可这样的问题还是要得到正确的解决吗。不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cad也用了一些年了,但今天公司来了一个老工程师,说我怎么粗实线都用0.3的。我说:粗实现不用0.3的在电脑中就分不清楚粗实线与细实线了。

问题就是小于0.3的线型在cad中显示的大小都一样,画图就是不方便,可打印出来才区分的开来。可他却说他的cad是可以显示出小于0.3以下的线型的大小,也就是说0.09和0.15的两种线型在cad中是可以以视觉区分开来的。我想知道是不是我的cad软件出了问题,还是他在说假话,我挺希望他说的是对的。以后好利于画图。请求高手解答。

打开屏幕下面“线宽”按钮!

楼主:

当然知道打开下面的线宽了,可是就是线型小于0.3的,在电脑里面显示是一样的,可是有人说他之前在别的地方用的2004是可以区分0.3以下线型大小显示的。可我一直不知道,我想知道是我软件出问题了,还是他说错了,0.3以下的线型在电脑里显示都一样。

网友:

是有这样的问题,0.3以下在CAD模型空间里显示不出线宽,但在布局里可以看出线宽。

网友:

还是用不同的颜色把

网友:

在电脑频幕上分辨不出,但在打印出的图纸上是分辨得出的

楼主:

布局中可以显示出来,但是布局感觉不好用,麻烦的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cad布局使用的经典教程。献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

用颜色和图层中的线宽定义最好,我使用的是彩打,一样能够解决问题,只是注意颜色一般采用兰色、黑色和红色,其他颜色打印出来不是很清晰。

网友:

电脑屏幕上的确是0.3以下的线条显示不出来有区别的的,用不同的图层区别,打印出来就能区别不同粗细.

我估计楼主是误解了别人的意思了.

网友(2007-09-30):
我觉得也是0.3以下的线在电脑上是看不出来的 粗线一般用0.3 0.35 吧细线是他的1/2就可以了 老师傅不一定对

网友:
还是高手多啊,看来我得好好学习了,看来我的CAD用的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CAD2004中可以清晰地反映出0.3与0.09的线宽,老师傅说的没错。

网友:
在CAD里是可以显示0.15的线宽的,他说的是对的

网友(2012-06-30):
这是显示器的分辨率造成的,不要太在意,可以先用颜色区分开来,就那么多搞几个图层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