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圈可以是外齿轮或内齿轮吗?---[求助]

楼主(2007-08-15):
齿圈可以是外齿轮或内齿轮吗?

网友:

应该可以吧,行星轮系里的齿圈是内齿.发动机的飞轮齿圈是外齿,这两个东东确实都叫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吧,行星轮系里的齿圈是内齿.发动机的飞轮齿圈是外齿,这两个东东确实都叫齿圈.

齿圈既可以是外齿轮又可以是内齿轮了,对吧

作用就相当于内、外齿轮了

网友:

注塑机上的调模大齿圈就是外齿轮,内齿轮我没见过,我想应该有。

网友:

回楼主:是这样的

网友(2010-09-12):
差动传动的齿圈,即又内齿,还带外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