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里标注倒角,比如1x45度怎么标?---请教

楼主(2007-08-15):
有一段时间没有用CAD,突然有个问题:在cad里标注倒角比如1x45度怎么标!
惭愧!

网友:

我看到的图纸,倒角一般都是用引线标注!

楼主:

是啊!没错,问题是用哪个命令!

网友:

大概标注》引线吧

网友:

引线

网友:

标注——引线——然后就用文字——输入1X45——度用%%d
就可以啦

网友:

84国标如同楼上所说,但96国标中已经简化,具体应用如图,1x45度为

网友:

在command:lea →text  1X45%%D.

网友A:

CAD里面好象没有直接标注倒角的命令,不过可以加载应用程序\CAD插件,咱们社区里面有的,

网友(2010-04-07):
呵呵~学学啊......(*^__^*) 嘻嘻……

网友:
引线+C1,就可以了。你可以看一下机械制图手册

网友:
数量XC倒角的一个边的长度X45度(特殊角度可以不用写)

网友(2010-05-25):
同意玲珑在线的,现在都是C1这样标注了。一般默认的都是45度的,用C表示,大概就是这样的。

网友:
清华天河里有专用的命令!

网友:
输入LE (快速引线) 然后按照提示操作

网友(2010-06-25):
标注——引线——然后就用文字——输入1X45%%d,不过现在都不这么标注,1X45°用C1表示

网友(2010-12-26):
呵呵,我也长见识了

网友:
引线,然后标上1X45%%D

网友:
命令:le 然后多行文字 1X45%%d,我是这么弄的。

网友(2011-02-16):
使用引线来标注,再输入文字1X45%%D

网友(2012-05-14):
引用 网友A:
CAD里面好象没有直接标注倒角的命令,不过可以加载应用程序\CAD插件,咱们社区里面有的,

插件是什么呢?有链接吗?

网友:
可自己创建块来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