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编码器的变频电机,有吗?---[请教]

楼主(2007-08-15):
<>正帮朋友改造一流水线需多点定位(定位精度不高),如全使用伺服电机,成本较高.想找一种带编码器的变频电机(1.5KW-7.5KW)使用.不知有没有.
<>特向大家请教.谢谢!

网友:

我在飞 友好!

好象没有。
但可以自己做一个格雷码盘安到电机上。

syw  070816---04.50

网友:

有向做销售的朋友打听过,没有带编码器的变频电机~~~

不知道国外有没有相关类似产品的啊~~~

楼主:

如果有这种电机就好了,自己加装安装盘,连轴器,编码器等即麻烦有不美观。
在定位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使用比使用伺服电机能降低50-70%的成本。。。。。

网友:

<>可以自己加装一个旋转编码器上去  ,我们公司生产的高速分切机上  就是怎么做的

网友:

学走路大侠:

     贵公司生产的高速分切机,切什么用的?

我在飞:

     有带编码器的变频电机,我知道。

网友:

有,我们现在做的项目就用了几个,电机上本身就带有编码器,是SEW的电机。

网友:

上海就有一家变频电机带编码器的,搜索一下

网友(2008-08-14):
上海达顺机电有限公司有变频电机带编码器的,
有的还带刹车装置,请楼主注意,变频电机的调速时,
最低转速不为零;而伺服电机最低转速可以为零。

网友(2011-09-03):
晕死  那个很容易的  可以联系

网友:
我们用的变频电机上的编码器都是自己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