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作三维图的配置---请教

楼主(2007-08-16):
各位高手,现在用手提电脑画图(PROE)的多吗?需要什么配置呢,价格6000元以内。
请各位给个具体的配置,谢谢!

网友:

一般画proE的都是台式机。
至于什么配置,我说不好,只要显卡好(独立显卡),内存大就差不多行了,cpu不要太差。

网友:

内存至少 512mb以上, 不然你开一些大型的装配就等着死机吧,

独立显卡,硬盘要求不高,cpu 也要求不高,一般化的就可以。

网友:

    现在6000元的价钱可以买很好的笔记本电脑了,完全可以做3D图.内存512+,独立显卡.
    顺便提一句,笔记本电脑,散热才是关键!

网友:

我用的本是:IBM的 CPU:奔Ⅱ300;内存是64M+256M;显卡是集成的;硬盘40G。用PROE wildfire 版本没问题 稍微慢点。所以我个人观点是你买笔记本不要只追求配置,买个好牌子的机器,稳定,散热好就没问题。不要以为电脑要高配置就好,其实我们的电脑我们都没有发挥出它的真正性能。说白了就是,就算电脑再快,你的设计思维也没那么快,所以不要以为用三维软件就追求高配置。

网友:

设计思维肯定会比电脑快.

俺以前的公司用PDM.要和国外的服务器进行信息交换.

速度有点慢.总是打断思路。...很烦.

PS俺也长春地....

网友:

6000快?买个台湾二流品牌的本本,足够了。而且还不错!

网友:

华硕有一款笔记本差不多,在6000多,不到七千,CPU双核T7100,硬盘120G,内存DDR2  1G,独显,DVD刻录机,1.41宽屏,我上星期去电脑城看过,试过性能不错,做三维没问题,如果只是要在6000内的可以把硬盘换小点,

网友:

买笔记本在选择时,和台式机是有点区别的,一般台式用独立显卡会比集成的快很多,但是笔记本就有点不一样,只是你的内存够大的话,集成显卡与普通显卡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

我用的宏基5583,还行,8000不到,扣肉2代双核+独显+1G内存+120G硬盘+DVD刻录,建议华硕、宏基、联想,不要买日货和欧美货,咱用咱中国人自己的电脑,心里就是踏实、痛快。

网友(2007-10-11):
我的DELL D630 t7100 1.8ghz 1G内存 128独立显卡,运行proe,sw catia都行,不卡!

网友:
现在6000内的电脑配置很不错了,我的老爷机用用proe也还可以的

网友:
买电脑就要买IBM   买的放心
只要显卡和内存跟上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的笔记本 HaierA61 内存: 256M+512M(后加的内存) 奔4cpu,用proe 还可以
现在就4000吧, 我还买了个散热风扇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