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璧齿轮如何热处理不变形?---[图,请教]

楼主(2007-08-16):
如题,如图.

网友:

高频淬火,试试看

楼主:

这个我是外行,不过好象高频的硬度达不到我要的要求。

网友:

氮化

网友(点评):
嗯,别忘了先调质

网友:

氮化处理不行,依然会变形不说还容易产生不良后果。
办法我没有,氮化不行,我有这方面的教训。汗

网友:

哦,我有个产品孔110大,壁厚30,孔公差H7,刚加工好,现客户要求外齿面氮化,请问轴孔H7影响大吗?

网友:

做完热处理后再磨齿,我这样做过效果还不错。

楼主:

内孔要求也高,热后好象是珩内孔,齿的模数在1~2M之间。

网友:

我考虑了一下,可以这样,但是成本会高些。在热处理之前内外均留量,量的大小看问问热处理的师傅
看看他们实际可以控制的范围是多少。
热处理完毕后
1  内孔麽加工孔,捎带轻轻麽一头端面大面见光即可
2   麽齿机麽齿,以见光的一端为基准装卡。
3   交检。
使用什么型号的机床可以自己具体对待。

网友:

氮化处理对工件尺寸无影响.只是氮化后轴孔表面要经抛光处理.

网友:

激光淬火不变形.一般硬度比感应高.

网友:

激光淬火

网友:

不管怎么热处理都会变形,只是变形大小而也
根据不同的热处理方式、不同的热处理炉子进行试验2-3次,再根据试验变形量,热处理之前进行修形处理,以期热后能达到自己的期望值

楼主:

兰羽飞矢 的方法成本太高。氮化处理对工件齿部不知道有什么影响?硬度呢?
  激光淬火?硬度有多少?
 dajunwu 说得有些理,可以试试。谢谢大家了。

网友:

激光处理
42CrMo  HRC58以上.
40Cr      HRC55以上

楼主:

谢谢激光淬火,这两种材料我不是很清楚,不过可以试试。

网友:

没有仔细看各楼的意见.
不过,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
最好的热处理的方式就是不采取任何行动!
也就是不处理,不做任何处理!
楼主问的是怎么样才不变形?
那只能是不处理.
其实,就是放在恒温的地方都会产生一定的变形的.

网友:

呵呵,楼上的办法不错。
不过不热处理,硬度咋办?我觉得热处理后磨齿不错。

网友:

真空离子淬火变形较小,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激光淬火我去问了一下,好象成本和时间都不划算,真空离子淬火是什么?听说真空淬火全世界只有三个地方有了嘛.

网友:

路过,学习中.......

网友:

你所担心的变形是指齿形面微量变形还是因壁薄造成的鸭蛋型形变?造成齿距误差恐怖的结果。
这个齿轮如果是整理热处理的话,就算之前经调质和时效处理,恐怕变形量还是很大。
不知道你这个齿轮的材料及齿面和内孔的硬度及硬化层深度为多少,还有齿轮的精度。
只要满足要求就行了,磨齿啥的毕竟成本很高。

楼主:

这个齿轮现在还在计划中,具体的材料什么的我都不是很清楚,不过精度要求高,这个产品不用磨齿,现在的想法是用强力珩齿机,还有就是内孔的变形和硬度(如果磨量留多了,硬度又达不到要求),一个月的产量是一万件多吧.

网友:

不需磨齿,按7级精度来考虑的话,整理热处理,这个齿轮的齿廓和螺旋线误差恐怕达不到。
如果是碳含量低的(20CrMo之类)内孔磨量留多的话,可以考虑内孔留精镗、磨余量、外径和平面留个2.5~3倍的碳层深度余量,进行渗碳,然后外径和平面精加工去碳,内孔精镗后进行滚齿,最后再根据齿面硬化深度要求进行整体热处理。
如果是碳含量中等(40Cr、42CrMo之类),那这么个壁厚,应该不会造成内孔的硬化层问题。
不过这个齿轮的热处理变形伤脑筋啊,我们今天恰巧也有这么个类似的单子,不过壁薄只有2mm,而且是内齿,M=1.5 Z=53 要命啊,激光淬火,我们也没接触过,所以现在也有同样的麻烦事。
还请高手赐招了。

网友:

内孔淬后精加工,齿部高频,氮化均可

楼主:

吟游路人:齿部没我画的那么长,应该只有10mm长,这样齿部的变形会不会小一些?

楼主:

现在我那产品做了一批出来,壁厚只有90丝,晕,热处理出来还不知道变什么样呢。

网友:

用激光淬火变形比较小

网友(2007-09-16):

很想知道结果,老兄是否讲讲结果

网友:

我觉得进行气体氮化,对内孔进行防渗处理即可,氮化的温度应该不会对零件造成大的变形

网友(2013-06-02):
什么材料及热处理要要?

网友(2013-09-21):
什么材料,晒出来,帮你瞧瞧。

网友(2013-11-27):
激光淬火

网友:
实在不行就真空吧

网友:
楼主的薄壁齿轮用不着很硬的,是设计理念问题,总认为越硬越耐摩,其实这种一般用在受力比较小的地方,
调质就可以啦,不是每种齿轮都要淬火的.
调质---车,内孔留余量,----滚齿----精车内孔

网友(点评):
粗车、包括粗车内孔后调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