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设计诸问题---[请教,讨论]

楼主(2007-08-16):
1.夹具设计的基本思路是什么?要注意些什么问题?怎样才能成为夹具设计高手?

2.夹具设计最好用什么软件?我本人有一些Pro-E基础(买了本书,从头到尾弄了弄,造型、曲面、装配、工程图都知道点),我是否坚持用Pro-E?

欢迎各位高手、高高手以及采鸟都踊跃发言啊!

网友:

夹具最主要的问题有几个方面:一是定位精度(也包括重复定位精度),二是通配性,即:尽可能少.经可能快更换夹具体以适应不同规格的零件,更为重要的是夹具与生产工艺结合非常紧密,一定要吃透生产工艺

楼主:

说得很好!
我也觉得首先把工艺弄透彻了,才能开始设计夹具。
设计夹具是否总是要先确定定位基准呢?比如说以哪个面、哪个孔或者哪个圆弧来定位,然后再考虑夹紧方式等等。

网友:

夹具设计主要是定位与夹紧,先考虑定位,原则上用设计基准,更容易保证精度。有时也用工艺基准。运用六点定位法则控制工件,再考虑合适的夹紧方式。还得考虑和所用机床的适用性,简单实用。

网友:

夹具设计的基本要求:
1、稳定地保证工件的加工精度;
2、提高机械加工的劳动生产率;
3、结构简单,有良好的结构工艺性和劳动条件;
4、应能降低工件的制造成本。

网友:

楼主说得不错;工艺先透彻,再根据厂里基本设备情况;做工装;poe软件是不错,有没有中文版

网友:

坚持用proe,比cad好用
有中文的

网友:

买一本夹具手册,用CAXA国产软件好学好用。

网友(2007-09-27):

我觉的定位基准通常应优先考虑产品设计时的设计基准。并且尽可能的选择加工面做基准,不采用过多的毛坯面定位。(通常只有粗加工的工装会考虑用毛坯面定位,毛坯定位时尽可能选择加工影响小,毛坯相对稳定的位置。)定位面通常是选择上道工序加工过的部位,并且和本道工序加工部位有关联的(如形位公差要求)为佳。
复杂零件的工装设计还应该注意刀具加工的可操作性,避免加工过程中刀具与产品干涉的情况。

网友:
先要考虑使用者如可操作性,然后才是夹持工件的精度问题,我设计的不少夹具都是因为操作性不好,在用户现场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

网友(2007-10-31):
1,仔细看懂前面的工艺图纸(工序)
2,了解定位,夹紧的位置:
   (1)保证工件的加工精度
  (2)保证加工精度的关键,首先在于正确地选定定位基准、定位方     法和定位元件,必要时还需进行定位误差分析。
  (3)还要注意夹具中其他零部件的结构对加工精度的影响,确保夹     具能满足工件的加工精度要求。
  (4)工艺性能好  专用夹具的结构应力求简单、合理,便于制造、     装配、调整、检验、维修等。
  (5)使用性能好  专用夹具的操作应简便、省力、安全可靠
    (6)经济性好  专用夹具应尽可能采用标准元件和标准结构,力求     结构简单。

网友:

   满足下列基本要求
(1)保证工件的加工精度 ,保证加工精度的关键,首先合理选择定位基准,定位方法和定位元件,必要时进行定位误差分析,还要注意夹具和其他零部件的结构对加工精度的影响,确保夹具能满足工件的加工精度要求。
(2)工艺性能好,夹具的结构应力求简单、合理,便于制造、装配、调整、检验、维修等。
(3)使用性能好 专用夹具的操作应简便、省力、安全可靠
(4)提高生产效率,专用夹具的复杂程度应与生产产量相适应,应尽量采用高效的装夹机构,保证操作方便,缩短辅助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5)经济性好,专用夹具应尽可能采用标准元件和标准结构,力求结构简单、制造容易,以降低夹具的制造成本。

网友(2008-03-27):
做加工的,是夹具的用户。国产的和进口的都用过。主要有两点体会,一个是设计和实践脱节,夹具做好了,加工干涉(PRO-E好,可以模拟检查干涉)。还有就是,做了很巧妙的机构,结果加工时候用不了,太脆弱,适应不了加工时的恶劣环境,例如,卡死,毛坯稍微变化,就适应不了。二,还是太弱,刚性差,加工精度不稳定,切削参数提不上去,这点很关键,夹具就是要确保精度和刚性。夹具体最好用整体式的。精加工或重切削用铸造夹具体。

两点:简单实用一点;扎实一点。

至于设计原理方面,国内国外差水平不多。

一家之言。

网友(2010-05-12):
是不是工艺员都要会设计夹具

网友:
看了上面高手的发言 受益无穷 但是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  这样的问题 我感觉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首先,搞明白工艺,再搞清楚你的工装用在什么设备上,把定位基准搞清楚,把公差弄明白,再就是你要算出来待加工的零件在那一工步的尺寸和公差。这些问题搞明白了再就要考虑操作方便,成本低廉。效率高。

网友(2010-09-03):
都很精辟 关键是怎么实施哈 高手能否不吝赐教 真的这些我都懂 就是不会在出图之后怎么保证万无一失
确保能用

网友:
三大基本功能:固定、支撑、夹紧
我用的比较多的是CATIA

网友(2010-10-10):
说通俗点就是让操作工方便装卸,定位准确,这样效率就高了,老板就开心了,工人也就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