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轴材料选用---[请教]

楼主(2007-08-16):
设计一重型设备,曲轴偏心量为35,曲轴的轴径为110,曲轴跨距为1540,选用什么材料符合要求并比较经济,采用什么处理方法?为什么?请大家依据自己的经验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A:

40Cr锻,调质处理。

网友:

45钢就好了,调质

网友:

40Cr就很好,还有40Mn、45Mn等。要锻造、调质。

网友:

偏心轴可以用圆钢上偏心夹具车削而成,也可用拼焊件

曲轴一般是用铸钢件的,也有用球墨铸铁的

网友:

我也同意二楼

网友B(2009-10-26):
受力复杂绝对不可以用铸钢

网友:
锻造、调质处理。2楼的哥们说的有道理。一般大型轮船上的发动机曲轴是不锈钢的,具体什么型号不清楚,反正是不锈钢锻打处理的,一般是国外进口的材料。

网友C(2017-07-20):
球铁曲轴的生产有什么需关注的?

网友(2017-08-21):
引用 网友A:
40Cr锻,调质处理。

怎么用40C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力复杂绝对不可以用铸钢

现在很多曲轴都是球墨铸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球铁曲轴的生产有什么需关注的?

你做的球磨铸铁的?

网友:
设计的什么东西,为什么不直接找一只成品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