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普通折弯机,冲床也想添1台---[请教]

楼主(2007-08-16):
想买台普通折弯机,一般折2毫米不锈钢和3毫米碳钢,需买多少吨的?冲床也想添台,冲2,3毫米厚的,板要多大?

请教。

网友:

要普通还是数控。工件长度说清楚。这些可以直接问机床厂家。

网友:

哈锻的不错

纯韩国技术  中国制造  冲床吨位大(看上去厚实) 耐用

楼主:

普通的最大工件长度1000

网友:

63T的折弯机就可以了。冲床要根据板厚和冲压面积确定吨位。你的问题“冲床也想添台,冲2,3毫米厚的,板要多大?”看不懂。

网友(2007-09-23):

买台亚威折弯机  2500   20W左右

网友:
天田的就可以,公司一直在用已经10年了,精度很有保证,且性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