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416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7-08-16):
是不是不锈钢?对应的中国牌号是什么?

网友:

不是不锈钢,SUS才是
SS是碳素结构钢

网友:

哥们,你弄错了吧!楼上的说的对!
SUS416才是不锈钢!对应的国内牌号是1Y1Cr13

楼主:

SUS是日本牌号,这个好像是美国牌号

网友:

"美国钢铁学会是用三位数字来标示各种标准级的可锻不锈钢的。其中:
?? ? ①奥氏体型不锈钢用200和300系列的数字标示;
?? ? ②铁素体和马氏体型不锈钢用400系列的数字表示。例如,某些较普通的奥氏体不锈钢是以201、 304、 316以及310为标记;
???? ③铁素体不锈钢是以430和446为标记,马氏体不锈钢 是以410、420以及440C为标
记,双相(奥氏体-铁素体);
???? ④不锈钢、沉淀硬化不锈钢以及含铁量低于50%的高合金通常是采用专利名称或商标命名。
"

网友:

461SS就是相当于13CR,F6a.不含NI的不锈钢.

网友:

在“不锈钢资料手册    (上、下册)”介绍416为易切削钢,在“不锈钢、不锈钢制品表面处理与焊接新技术新工艺及钢号中外对照速查手册”里,介绍是1Cr13(410)的变种,为Y1Cr13,也说是易切削钢。

网友(2009-08-13):
上楼回答得正确,我就不用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