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孔与蜗轮轴的配合公差---[求助]

楼主(2007-08-16):
各位大侠,急事相求:

 我这边有一个蜗轮,设计转速比:44:1, 输出转速800 RPM, 通过电机,通过蜗轮减速 ,然后传递扭矩至蜗轮轴,再带动叶轮旋转翻土,

但是现在蜗轮孔的公差为: 20+^-0.05,我想紧配,且能传递扭矩,且扭力有点大,故过盈量应该大一点,那我此两者公差应该

怎么选? 应该选用什么公差带?

楼主:

兄弟,帮帮忙啊.....

网友:

扭矩大要加键光靠配合来传扭矩不可靠,安装和拆卸都比较困难。

楼主:

这我也知道~可是现在这个境地,改好象不可能了~
不过,像这种需要传递扭矩的过盈量,我这边和资深工程师沟通了一下,
孔与轴之间的过盈量是0。1--0。15左右足够了..

网友:

过盈配合是没有问题的,缺点是拆装比较麻烦,盈量大小与轴径和壁厚有关,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规范可以查。

网友:

必须要加装键,靠过盈配合,要带动不受大力的传动还行,要翻土可是不行的,用不了一会儿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