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下几个液压阀是什么阀

楼主(2007-08-16):
请问以下几个液压阀是什么阀?有什么功用!!!!急用,请高手帮下忙~

楼主:

有谁能帮帮忙!!

楼主:
Re: 这三个是什么阀?

请问以下几个液压阀是什么阀?有什么功用 ,有哪位大侠可以帮个忙啊~~~~

网友:
Re: 这三个是什么阀?

请大家帮帮。

楼主:
Re: 这三个是什么阀?

我查了好多书都没有这样的阀,连类似的都没有!难道是国外的吗?这几个阀是在一个外国机器上的

液压系统图里面的

网友:

1是减压阀  2是2位2通电磁换向阀

网友:

3是一个液动换向阀,但需要具体原理图才可以确定它的功能,其原理可以参照快速切断阀或者手动恒压变量泵中那个变量控制阀分析

网友:
Re: 这三个是什么阀?

3没画全,如果左油路接P,右油路接T,就是个减压溢流阀。

网友:

3看不懂!但是有点像液动换向阀(单向)<液控单向阀>

网友A:

第三个阀应该是一个三通的减压阀,正常的时候是个P通A减压,而当A侧的压力升高后,可使A口与T口相通溢流的,可以看看Rexroth的样本,3DR的那一种

网友(2007-11-15):
1:减压阀 , 2:电磁换向阀 ,3:视具体液压原理图而定.

网友:
我的理解

1   是单向阀
2   是液压锁
3   是流量阀

网友:
不好意思!先前看错了

第一张图是   减压阀
第二张图是   减压溢流阀
第三张图是   流量阀

应该没错的,和我们公司的很相似!!

忘了,我是Eaton  Vickers!很高兴认识大家,以后相互探讨!!

网友:
按第一次发的
1是减压阀
2是2位2通电磁换向阀
3是减压溢流阀

网友:
Rexroth的减压阀资料
是不是这个?

网友:
我觉得这3个阀就是14楼说的那种阀

网友(2008-01-19):
减压式溢流阀的图形

减压式溢流阀的图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阀应该是一个三通的减压阀,正常的时候是个P通A减压,而当A侧的压力升高后,可使A口与T口相通溢流的,可以看看Rexroth的样本,3DR的那一种

和三通减压阀画法相似,但又不完全一样!

网友(2008-04-06):
什么是减压溢流阀?可以做个原理看看吗?楼主,我的很好奇啊

网友:
前两个很简单一是溢流阀二是两位两通电磁阀第三个是一个双向的溢流减压阀

网友:
1:减压阀 ,  认为它可以动态调节压力   2:电磁换向阀
3 请楼主释下

网友(2008-09-17):
减压溢流阀类似于平衡系统压力作用
其中有图不是很清楚,出油口都没有不可能吧?

网友:
第一张图是   减压阀
第二张图是   减压溢流阀
第三张图是   液控方向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