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快折弯机的参数设置

楼主(2007-08-16):
通快折弯机的各个参数X Y。。。都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轴?
挠度补偿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一般x表示后挡料。y表示模具运动方向。
挠度补偿一般用于角度调整。比如中间出现角度误差。可以通过挠度补偿来进行调整

网友:

Y1, Y2是两边的液压油缸。
X是后当块前后调节
R是后挡块上下调节
Z1,Z2是后挡块左右调节
挠度:折弯时因上模的油缸在两边,所以力的作用点在两边,折弯是上模的两边进入下模多一些,中间少一些,因而会出现香蕉型的折弯,中间角度正确,而两边角度不正确,挠度补偿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那么,挠度补偿怎么补偿呢

网友:

那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机器了,一般机器里面都有调节的方式的...

网友(2008-04-15):
我的观点和2楼有点不一样.
挠度:折弯时因上模的油缸在两边,所以力的作用点在两边,折弯是上模的两边进入下模多一些,中间少一些,因而会出现香蕉型的折弯,中间角度正确,而两边角度不正确,挠度补偿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应该是两边角度正确,中间角度不正确.
像百超的贝勒折弯机,挠度补偿是由机床底部的四个液压缸完成的.

网友:
6楼正解!

挠的本来意思是将木棒弯曲,以做成车轮,所以挠度就是弯曲度。

就折弯机来说,产生挠度的根本原因就是上刀板因为受力不一致而导致的变形,现在普遍的挠度补偿方式都是用油缸或斜铁将下刀板顶起成弧形,迎合上刀板的变形形状,从而达到保证直线度的目的。以3米的机器为例,一般国产的用三个油缸,进口的用四个油缸。

当然还有几种特别的挠度补偿方式比如WILA和东洋工机的都是调节上刀板的

还有一个特例是AMADA的RG100,因为采用的是极其落后的下动式结构,油缸是置于机床下部的中间,因而没有中间没有挠度问题,但长的工件两端质量没法保证。之所以说这种结构落后,因为
1、油缸下置的结构,无法将吨位做大,否则工作台将变得很高而影响工人操作。
2、因为下工作台是移动的,工人工作时不得不托住板材上下移动,既增加劳动强度也影响产品质量,尤其是加工大工件时。
3、操作习惯与人的习惯思维相反。

网友:
楼上的和我一样,极其反感AMADA的RG系列折弯机。不过这种机械式简易数控折弯机,机械扭矩结构的下动式折弯机,液压系统简单,稳定得很,是AMADA卖得最好的产品。确定明显,对不同厚度的板料加工时,极度难以保证,因为你不可能经常去调整上模的挠度曲线补偿折弯曲线。对精度要求不高的产品加工就无所谓了。

网友(2011-10-25):
我就用的是RG系列的折弯机  哥们能100%的保证工件的折弯精准度。别把RG说的那么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