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钣金加工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楼主(2007-08-16):
请教:钣金加工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楼主:
求助:通快TOPS100 TOPS 300 的 培训手册

求助:通快TOPS100 TOPS 300 的 培训手册

网友:
Re: 求助:通快TOPS100 TOPS 300 的 培训手册

板材加工一般包括。下料,冲孔。成型,焊接,打磨。表面处理。这些工序
钣金加工包括很多。如外壳。护罩。模具等等

网友(2007-11-01):
焊接好象不是

我学的钣金工艺包含型材拉弯,飞机蒙皮拉型,液压成型,爆炸成型,旋压,弯管,涨型,缩管,冲压等等。激光切割,数控冲床,数控折弯机只是一小部分,焊接表面处理好象不是

网友(点评):
4楼的讲的比较详实,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