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管自动送料方案/包管机构的设计---[图,请教]

楼主(2007-08-16):
 各位大虾:
        请问有没有人做过有自动送料功能的金属(封)包管机,(要求是使管端口封閉,或需留一小孔,附图片)。客户要求太高了,要求以6/8*1.0t*600mm一支4秒完成,工作速度为3-5秒内完成一个工作周期。
       主要难题是,管径4/8-6/8,长度300-1000mm,壁厚0.8-1.4的铁管自动送料机构。要求工作稳定,速度快,最好同时有几个工位。我出过一个方案(见图),但是人家嫌太慢了。
       只须一端包(不完全封)口就行了,品质要求包管后孔径小于等于3.0-4.9mm,管端无破裂,无变形,无膨胀,圆滑无尖锐点就行了.另外就是包管后的公差比较严要求达到正负0.5mm
      还有就是请问各位大哥,有没有对包(封)管机构作过研究呀?现在这个台湾人做得多,国内很少,我也不太懂,请教各位了?
     俺现在思维枯竭,望大家帮帮忙,提点建议,将感激不尽!!!

网友:

没看明白你要做的到底是什么工作,能否讲明白一点。

楼主:

请教的问题有两个:

1 铁管自动送料方案

2 包(封)管机构

 那位大侠帮解答下。

楼主:

看来很少人做过,做非标的苦呀,想商量下都没人。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两平行链条,链板上有点附件用来托起输送钢管,具体包管的工艺不太清晰,说详细点大家可以考虑

网友:

请问封口用的材料是什么?是什么形状?是否适应自动上料? 考虑下是否可以用用4条<等于管径>螺距的丝杆来送料,底下2条<稍长>上面2条<稍短>, 封口材料如果可以自动上料,采用两端间隔滚压的方式来封口!

楼主:

      回楼上的问题,包管的特点是将铁管用夹头夹紧后用马达带动高速旋转,然后用油缸顶起摩擦轮与铁管端口摩擦致使铁管封口.且过程中产生的阻力很大,所以摩擦轮与夹头之间的距离是很近才可保证克服阻力的过程中铁管不发生弯曲变形.
      简单说,封口是靠材料铁管端口硬摩擦,导致材料变形而封口的,这种工艺非常不错。

    因此就不存在:封口用的材料是什么?是什么形状?是否适应自动上料?

楼主:

另外,5楼的说法我是赞成的,并且正在按这个思路出新的方案。谢谢大家参与讨论,设计过程中我想会和大家继续保持探讨。希望大家支持,再次谢谢!

网友:

巨匠是这方面的高手,你可以找他探讨探讨

楼主:

哦,谢谢,怎么联系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