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元能测量能把所有的几何公差全都测出来吗?---请教

楼主(2007-08-16):
三次元能测量哪些东西,能把所有的几何公差全都测出来吗?精度是不是0.0001左右。

网友:

0.0001什么单位呀?

网友:

要根据你使用的三次元的型号来定,基本上都可以测出来了,不过厂家和型号的不同测量方法和评价方法不一定,结果也会不一样!楼主所说的0.0001应该是三次元所显示的精度,不是三次元的的精度.

网友:

解析度

网友:

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