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签输出机械,正在设计---[请教]

楼主(2007-08-16):
本人现在设计一台竹签输出机械,竹签是直径1.8mm,长320mm,约200条/分钟;打算利用涡杆的原理进行细分排列,再导轮输出;

这样的传动可行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去 参考下制针机械,你会有很大收获!

网友:

有一款牙签机,很简单,按一下出一根,可否参照其原理呢?

网友:

先用差速带拉开距离,再进点算机的螺旋齿,最后分根拉出。

网友:

我看到轴承里面滚珠加工的的

滚珠在一个容器里面不停的滚动  容器上面分不同的尺寸空

什么尺寸从什么孔出

楼主:

无锡锡通 兄和 寒窗苦读 兄的方法我都有想过,但竹签有一种柔韧性,签与签之间可能会小角度的扭曲,这样会堵塞出口;憨老马 说的牙签机我也见过,但这样的机构速度不快,我设计的速度要求150-250之间。我的构思是利用小蜗杆的齿距作拉开,然后单条排出,这样的传动。请高手指出缺点

网友:

画个示意图上来,才好讨论。

网友:

这样会不会把竹签挤变形或者挤坏呢?如果要求速度快的话,有没有考虑过像左轮手枪那样发射出来呢?

网友:

看下编竹席的机器,竹条和你说的一样,是用两个导轮送出的,速度很快,浙江安吉那边很多

网友:

细分排列应该可以用蜗杆原理的,类似瓶子自动包装机上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