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铬铸铁锤头能不能堆焊?---[请教]

楼主(2007-08-16):
高铬铸铁锤头能不能堆焊?用什么焊条?该怎样堆焊?

楼主:

请教各位大师:高铬铸铁锤头能不能堆焊?用什么焊条?该怎样堆焊?
先谢谢了!!!

网友(2008-03-16):

可以采用D667焊条。具体工艺询问厂家或者见使用产品使用说明

网友:

铸铁不太好堆焊 ,用气焊,氩弧焊,电焊是可以堆焊,用不锈钢焊丝或焊条堆焊,但需要采取余热,锤击,保温措施。

网友:

请问楼主:
堆焊后重量与平衡如何控制?
如果做不好,振动太厉害了,建议买新的。

网友:

5楼说的也不错!

网友(2008-04-22):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有?
求助的人要是能在问题解决或者不解决的时候给个回应,是对帮助人的最大的肯定与鼓励。

网友(2008-06-20):

可以堆焊,建议焊接过渡层,用延展性较好的铸铁焊条MG289,MG210或M777做打底层,在用硬度高耐磨的焊条进行堆焊.关于铸铁焊接,内容可以看http://yingxinican.blog.163.com/blog/static/52323685200710161430743/edit/

网友:

高铬铸铁解决不太容易,堆焊还好一些.关键在于焊后金属组织成分的控制.如果要焊,尽量谨慎.要注重材质和工艺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