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表格里的厂家标识图案如何去除?

楼主(2007-08-17):
求助:pro/e工程图中表格里的厂家标识图案如何去除?

网友(2008-07-3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过,,
还有自己公司的图标怎么搞进去呢?
或者在那个模块做呢??? 还是在其它软件导入进去呢??

网友:
刚尝试了下,工程图里面的logo是编辑不了的
固化在工程图模板里面了,要编辑的话,只能编辑frm后缀的文件。即模板文件~~~
把自己公司的标记搞到工程图里面应该是在format文件里面进行操作
在插入菜单的下拉菜单里面选择需要的sybmol,至于symbol如何制作
明天我去问问在告诉各位

网友:
回复2#

告诉你如何进入制作symbol的路径
首先打开工程图模块,然后进入format---symbol gallery

定义symbol,先命名,然后跳出绘图界面就可以绘制自己想要图案了~~~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