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镀锌中各张紧机的张力密度如何确定?---[请教]

楼主(2007-08-17):
请高手指教一下

热镀锌中各张紧机的张力密度如何确定?最好有详细的计算公式和步骤.

谢谢!

网友:

各种线的形式不一样,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张力,这是一个热镀锌的工艺问题,详细的计算的东西很多,楼主的问题有些宽泛,

可以先介绍一下你的热镀锌线的形式,宽度,速度,活套的类型等,大家看一下,才能给你建议,什么都没有,别人可能说错了。起码把总图发上来,这东西没什么保密的,做的比较好的是‘考科利尔’那里的家伙我都认识,北钢院也行,

楼主不用保密了吧,

楼主把这东西给这个社区,试试看,什么都能给你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