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要我设计一种钻孔的专机---[请教]

楼主(2007-08-17):
请教

单位要我设计一种钻孔的专机,由于有多个品中,工件孔的角度相对于轴线的角度的大小不一样,但相差也在10度以内。我的思路是工件的固定夹具和钻孔动力头通用,在钻孔动力头下面安装一个转盘,可以调整钻夹头相对于工件轴线的角度。

     大家可以帮忙告诉这转盘哪里可以定做?谢谢了。

     还有就是我这种思路可以吗?

网友:

做组合夹具的厂家应该有这样的东西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思路,将动力头的方向固定,只是将固定夹具做成可调的,只要调整固定夹具的角度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经济一些。

网友:

用两个成90度放置的分度头不行么?

网友:

用两个成90度放置的分度头不行么?,也许一个就好了

网友:

要是我的话,会采用3楼飞龙的思路,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

飞龙的思路可行,我车间就有一副相同思路的夹具,,

网友:

做个分度夹具比较可行.

楼主:

是有点道理,但主要是工件是两边有二个孔需要同时加工,也就是说每加工一个工件需要二个钻孔动力头,那相对来说,工件就不能旋转的了。

网友:

我有做相似专机的经验,请楼主把产品图纸传上来

网友:

两个孔的距离跟下两个孔的距离不一样吗?

网友(2008-04-23):
我有做相似专机的经验,请楼主把产品图纸传上来

网友:
楼主,你要的东西有卖的,但是成本就看你的孔了,即你选用的动力头是多么大。可以自己设计做一个嘛。标准的回转工作台许多功能可能浪费了。
其实这个问题没有技术保密可言,楼主应该说明具体参数。可能你的方案不是最好的。

网友:
专机的话也可以用多个钻头,工件不要动,主要还是你工件孔位置能不能用多个钻头

网友(2008-06-03):
类似的专机方案

与楼主类似的专机方案,是加工制动器的,也是钻多孔专机,数控回转台,钻孔动力头可升降移动,动力头采用滑枕式以便轴向进给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2008-08-07):
最好发张图上来大家可以分析

网友(2010-01-15):
思路很重要,找到路就不怕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设计设备。

网友:
楼主把图纸传上来,让各位大仙出出主意,光文字叙述,是不可能说明白的!

网友:
把工件发上来看看吧

网友:
用两轴的 冲孔机,

网友(2010-04-17):
为什么不换个思路,将动力头的方向固定,只是将固定夹具做成可调的,只要调整固定夹具的角度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经济一些

网友:
集思广益,发点图纸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