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和Q345B的怎么相焊?---[请教]

楼主(2007-08-17):
45#和Q345B的怎么相焊? 用J507的焊条可以吗?要不要预热的呢?

请教,谢谢!

 P

网友(2007-10-04):
楼主好!
    不好意思,这么长时间没有给您回复,见凉!
按其二者的强度级别,是可以用J507焊接的,不过要控制层温,预热,及焊后保温。

楼主:
谢谢,我用J507的焊接,预热100度,焊后要保温的,是不是在45号钢上保温,还是整体保温,我们做的是个大齿轮和Q345的钢板焊接,那个地方是要承受很重的力的,能不能把 控制层温,预热,及焊后保温说的详细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