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在用Mcosmos 软件的三坐标?

楼主(2007-08-17):
请教?有没有人在用Mcosmos 软件的三坐标?谢谢!

网友:

不就是Mitutoyo的么

网友:

我有在用,楼主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楼主:

是的,这里面的空间补偿怎么设置呢?还有protocol 的设计?

网友(2007-10-26):
空间补偿设置

说明书上都有的《通用测量程序操作指南》,倒数第九页。打开Mcosmos→设置→程序默认值→GEOPAK→菜单→看看 空间补偿 是否挑勾 挑勾才可以→确定后退出对话框→进入“单独/学习”模式。→设置→系统→空间补偿。余下的照说明书做就可以了。

网友(2011-12-14):
那有人在用三丰三坐标里面的CAT300这个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