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接线方式---[请教]

楼主(2007-08-17):
请教:三菱PLC  FX2-24MT 输入端能否象继电器型的那样!

网友:

楼主可以到三菱工控官网找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index/index.asp

网友:

输入端没区别的。

网友:

看看这个图片吧

网友(2007-10-30):
跟MR的不一样!输出端要分清正负极,要不然会出问题的。

网友:
输入端和MR没区别,MT的输出端要控制负极才可以,不然输出会一直导通的。楼主照片上是控制三个电机的吧!

网友(2016-09-07):
输出端要分清正负极,要不然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