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速度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17):
各位高手,请问

刀具材料为高速钢,它的切削速度为50m/min.  这指的是什么意义上的切削速度?与主轴转速乘以进给量算出来的速度是不是同一个速度,有何区别。

谢谢!

网友:

应该指线速度,刀具和工件相对的速度

和进给量应该不搭边,和转速关系很大,

网友:

线速度,∏*d*转速,但是一般的高速钢刀具线速度不可能打到50,太高了,20~30够了!

网友:

刀具材料为高速钢,它的切削速度为50m/min.  这指的是什么意义上的切削速度?
答:如果是车床为车刀选定点的(刀头部位)在工件直径上的某点的线速度.

与主轴转速乘以进给量算出来的速度是不是同一个速度,有何区别。

谢谢!
你对这些几乎是不知道,还是建议你去买本车床或者铣床工艺的书,2小时你就知道是什么具体意思了

网友:

简单点说:对与钻头等来说,切削速度=主轴转速*刀具直径     进给速度=主轴转速*每转进给
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教!

网友:

指的是线速度,刀具和工件相对的速度 。和进刀量没有关系。至于切削速度的选择,可根据具体情况,去工艺手册上查查看。

网友:

LZ,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切削三要素.

网友:

同意3楼的

网友A:

切削速度v=πdn/1000
π为常数=3.14
d为工件直径
n为主轴转速
一般情况下是先根据刀具的材料特性和切削性能来确定它的切削速度,然后再根据工件的直径大小来选择主轴的转速。
解答此例:
刀具材料为高速钢,它的切削速度为50m/min.讲的是此刀具的切削性能,假如工件的直径为Φ40mm,那么此切削速度为50m/min的高速钢刀具加工此工件的主轴转速应为:n=1000v/πd=1000×50÷3.14×40=398(r/min;转/每分钟)。
在加注充足冷却液的情况下,这种切削速度刀具还是可以满足加工要求的,且能够发挥最大效能的。

网友:

粗车精车时选择的切削速度是不一样的要与切削深度进给速度搭配

网友(2009-12-10):
与工件直径及主轴转速直接相关。

网友(2010-11-22):
看看楼上的讲的真好啊

网友:
粗车精车时选择的切削速度是不一样的要与切削深度进给速度搭配

网友(2012-03-16):
引用 网友A:
切削速度v=πdn/1000
π为常数=3.14
d为工件直径

向你学习。能否告诉我你的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