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的隔热、防冻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17):
现有一柜体,内部装有内燃机,长期置于室外
在冬季为了避免部件的冻损,以及减少由于低温造成的启动设备困难问题,需要做一保护柜体来防冻

我知道防冻需要在柜体内部做隔热夹层,隔热材料有很多,我晓得
在已知隔热材料及其固有参数的条件下
如何确定隔热层所需的厚度?或者定这个厚度还需要什麽参数?

有这方面的前辈指点下吗?或者给点相关资料也行。

网友:

你在哪里?请把你那里的冬季最低温度说明一下。

楼主:

产品用在东北地区,那边一般冬天有零下20多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