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柱焊的相关工艺---[求助]

楼主(2007-08-17):
谁知道螺柱焊的相关工艺?

 I: P

设计焊接工装中碰到了这个,没资料参考。谢谢!

网友:

楼主好!

   在螺柱焊中焊接的主要参数是:焊接电流,焊接时间,和电极压力。

给您一个参数供参考:

板厚:3.2mm,电极接触面最小直径:14.3mm,电极压力:7.73KN,焊接时间25周波,
保压时间38周波,焊接电流:17KA

网友(2015-04-02):
不是电阻焊!是螺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