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的铝板加工后变形---求助

楼主(2007-08-17):
我公司有一200*80*5.5的薄板产品,买的厚度6.2mm的挤压铝板铣两平面到5.5厚,加工后产品放1天变形很严重,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处理. 字太大了.

网友:

可能是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内应力吧
在装卡方式上想想办法

网友A(2007-10-01):
为什么不直接用5.5的材料。发邮件和我交流哦。ljgzj@126.com

网友:
很简单,上数控磨床磨。不知道你的平面度平行度要求,如果没有这样的设备,我就没法了,我以前磨过4MM的热处理过的薄板

网友:
条件允许可以进行热处理退火,释放一下应力。看板材的规格也不大,应该没有问题。
高速铣好像可以减少变形,具体的这个我也不懂,只是猜测。

网友:
还用问
应力被释放,你两边铣量不一致
改工艺
量大我建议换5.5哈铝带膜ly12
还有问题,来找我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5.5的材料。我同意3楼主看法

网友(点评):
要加工就是要通过去除材料来获得尺寸,粗糙度等要求,直接使用板材是达不到要求的,我们有时干薄铝板,最薄的不到2mm洗曲面,只要尺寸和粗糙度达到要求就可以了,那么薄变形时不可避免的,拿手里都会自然下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好先退火释放以下内应力,铣的时候建议修改一下走刀路径,最好正反面交替铣且同一面两次走刀成90度。以上是我的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一天后变形,嘿嘿 ,

学习

网友:
这在加工中是正常现象,钢板也会变形的,
几位楼上的更搞笑,铝材还热处理一下!
在装夹工件时,尽可能维持它原来的形态,这样加工后就会有很少的内应力。问题应有望得到解决。

网友:
当然能热处理,只不过这个件不行,怕变形量借不过来

网友:
1  两面加工,2  既然已经变形就再校正过来嘛  3 尽量减少卡装变形, 4  加工时侯冷却液保持充足

网友:

採用較小直径的銑刀,应可減少变形發生。

网友:
请问你加工的铝要求变形量有多大?要求控制到多少范围以内?另外铝的牌号也有很大的关系的.先告知这些信息才好做结论.

网友(2007-11-11):
一点建议

可以在铣加工后进行时效处理,去除残余应力.如果还有变形,再校平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两面各留余量20丝,开粗后放置几天去应力,原后精铣

网友:
铝完全可以退火,只是退火后硬度降的很低,你的是不是两边加工的余量不一样,是不是可以采用刨床加工

网友(2013-07-28):
我最近也在考虑加工此类,可以相互交流一下,首先我觉得在加工前要看好此材料的在加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形,那边拱起来的,然后施加应力,之后开始加工,确定准备几刀加工然后确定刀盘大小,支头带紧,两边基本打得一样多,看粗加工后此零件变形如何,如还有变形,在释放应力,在精加工,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请高手指教!

网友:
10楼这位铝材热处理是很普通的工艺有什么可搞笑呢?我公司的铝材有一半都要热处理就是为了减小变形,楼主你的这个工件较小没必要热处理用高速切削吧,在综合一下8楼的意见

网友:
尽量控制好加工余量能少尽量少一点嘛!不知道铝退火的效果怎么样,可以尝试一下退火的方法!切削的时候再想办法控制下!

网友:
首先确定是加工变形?如果确定是毛坯应力变形,尽量买热处理时间早的毛坯,国内有些毛坯厂家人工失效处理不过关

网友:
楼主,我前几天加工过一个铝板 280*38*5个的,师傅用63的盘刀加工到7毫米发现变形,两边翘起大概1.5以上,最后建议用小刀,我采用直径6mm铣刀吃刀量0.05mm两面铣削,最后放置一天多,发现有几十丝变形量,没有热处理,不知道楼主要求变形量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5.5的材料。发邮件和我交流哦。

直接用5.5厚的挤压出来的铝板,国标平面度都30丝,不铣一刀估计难用

网友(2016-05-31):
用冲床整形一下
 我们 公司他们加工变形的画用冲压整形的

网友:
楼主的铝板可否做成7个厚,先大刀粗铣到6,然后放置几天,再用小铣刀铣刀5.5。

网友:
铣同意丁六楼说法,放几天开粗去应力,再用锋利刀精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公司有一200*80*5.5的薄板产品,买的厚度6.2mm的挤压铝板铣两平面到5.5厚,加工后产品放1天变形很严重 ...

同意十六楼说法,粗加工,放几天去应力后再用锋利刀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