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三维软件进行产品设计工作

楼主(2007-08-18):
求助:一个正规的产品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需要使用三维软件(如PROE)进行那些工作,比如造型,装配检查,运动仿真,还有其他什么方面啊。我的工作经历中没有系统地使用过三维软件进行设计工作,求同行朋友们的指教。

网友:

其实一般情况下做产品设计时候,只有三个功能1.实体建模2.装配3.工程图

网友:

那要分不同情况。
是模具设计,消费类产品造型设计(曲面造型),还是机电一体化产品设计(装配,运动仿真、模拟、分析)。这都不一样的。不是一两句说的清的。
还有不同的行业也不太一样。

楼主:

谢谢你们的解释。
3楼的朋友:你所说到的装配,运动仿真,模拟,分析4个方面中的“分析 ” 是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呢?

网友:

哈哈,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分析这个词用的不恰当,前面运动仿真,模拟都可以称之为分析。
另加上热力学分析,疲劳强度分析,机构运动分析,应力分析。
其实好多我都没用过。只是知道软件有这个功能。

楼主:

哦,我估计就“分析”这方面的运用,大部分的企业没有运用到多深的程度,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正确。包括真正意义上的设计所占的比例也是及其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