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转鼓该如何设计?---[图,请教]

楼主(2007-08-18):
这几天看书看到这样一个图例:烟包封签供应及粘贴装置,见附件图。有些想不明白的地方,画了一下传上来向大家请教一下,顺便提高一下电子设备版的人气。

书本讲解如下:

当烟包沿水平方向被推送到翻转工位并与翻转叶轮10上的轮叶相遇时,即改变其工艺路线;

借固定的弧形折纸板9折叠烟包内衬纸的一边,同时叶轮10受固定导向板11的制约作用将烟包转换为竖立状态。摆动吸嘴3从封存签的槽内吸取一张长条形封签送至相向转动的输送辊4的缺口处,并将它吸附在真空转鼓5的外表面上,经上胶凸轮6涂胶后,便粘贴在烟包上端封口的正中部位;

接着轮叶推着带封签的烟包继续向前移动,再借摆动折角爪13折叠相临两烟包封签的前后角,最后烟包紧靠地排出机外。图中2为压砣;12为缓冲杆。

以上为原书讲解

 r+ x+ \9 q

试问:

1.图中真空转鼓5的结构该如何设计?

 I( m

2.由于转鼓是转动的,如何克服转动时气管的缠绕问题?

0 ~ f

3.如何实现先吸后放封存签?

网友:

这是YB13直包机的下标签机构,该机可包130包/分钟,已淘汰15年之久了.

楼主:

老腰网友你好!咱们先不讨论技术的先进与落后,技术是可以互相借鉴通用的,我就想知道这种真空转鼓该如何设计,能否指点一二?类似转鼓我可以借用到其它地方,有参考价值

网友:

楼主,你好.
图示3处是一吸嘴,后面连接真空,真空的开闭由凸轮去控制,吸嘴在图示位置真空打开,当吸嘴摆到滚轮4处时并且滚轮4接住标签时破真空,标签被设计成扇形的滚轮4带动到真空轮5处,随着真空轮5转动扇形轮6涂胶,真空轮5转到下垂直位置时,烟包被送到,标签被贴在烟包上.
好了,真空轮5的设计结构如下:
真空轮5周向均匀分布有很多小孔,用于吸住标签;
真空轮5内部有石墨做成的配气盘,配气盘固定并由压簧紧压在真空轮5上,配气盘沿周向开扇形槽,保证真空轮5在需要的区域有真空,故标签在真空轮5上需要的区域被吸住,在其他区域并不能吸住.
我不知道是否讲明白了吗?

楼主:

老腰你好!
基本了解你的意思了,能给个简图吗?类似上图一样的示意图就行,我想详细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

如图示,但这是改后的示意,原结构易磨损,且磨损后得不到补偿.现结构是现用烟机里的配气结构,较为合理.调整及补偿容易.

楼主:

这个我想很久了没想明白,谢谢你的资料,我看了,明白了,多谢!!

网友:

不客气,烟机是很高速的机器,里面很多结构是可以应用到其他行业的.

楼主:

你是做烟机设备的吗?还是以前做过?发现你对这个很在行,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

不是很在行,而是略知皮毛.
7年前离开烟草行业,对烟草设备作过一些研究而已.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图中的硬化垫圈具体是什么材质?谢谢

网友:

可以用轴承钢或Cr12等可热处理到HRC56以上,与石墨接触可保证不产生磨损就可以了.
或者真空轮直接用热处理到HRC56以上的材料去做,可不用垫圈.

楼主:

多谢指点

网友(2008-12-11):
我也是对于这个没明白,真空转鼓的问题,今天看到了,谢谢老腰大侠

网友(2009-01-17):
有所启发,感谢分享!

网友(2010-07-26):
老腰大侠真是厉害,谢谢了。

网友:
历害,学习了,看了个一知半解

网友(2011-07-01):
多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高人真多,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2018-12-28):
干烟草机械,,有钱途。这个机构类似齿轮泵配油盘,

网友(2019-07-20):
谢谢各位分享经验心得,学习了

网友(2023-03-07):
谢谢老腰耐心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