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焊接符号后面的E-70什么意思?---请教

楼主(2007-08-18):
请教高手那个焊接符号后面的E-70什么意思啊?

网友:

E-70应该是填充材料强度等级,不太清楚1/8和(3)是什么意思.

楼主:

太谢谢你了

网友:

1/8(3)  应该是焊脚高度1/8英寸(约3mm)

楼主:

我关注的的问题是那个E-70是什么意思,有高手知道的回复一个,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搭接的宽度呢?

网友:

有些东西是企业内部标准或者是新标准什么的,你应该和设计这个的技术员联系才是最合理的

网友:

E70中的70 应该是熔敷金属的抗拉强度最小值(单位:MPa)

网友:

是高碳钢焊条,E代表为焊条英文的第一字母,70表示为溶敷金属抗拉强度,焊条表示可以为牌号和型号,象这种为焊条型号表示法,你可以查GB/T5117和5118焊条标准。

网友:

此种标注方法的确很少看到,4楼,9楼的解释应比较正确。

网友(2009-10-15):
E:手工电弧焊的表示符号;70:焊缝长度。

网友(2010-12-12):
E70中的70 应该是熔敷金属的抗拉强度

网友:
路过的,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
隔行如隔山啊

网友:
E 标示手工电弧焊 70表示熔敷金属的抗拉强度  整个E-70应该是表示焊接材料的选用型号

网友:
楼主,到底是什么知道了吗,知道了给大伙分享分享

网友:
1/8(3)  应该是焊脚高度1/8英寸(约3mm)

网友:
哦!来学习一下

网友:
E70中的70 应该是熔敷金属的抗拉强度最小值(单位:MPa)

网友:
脚焊缝前面一般都是焊高
后面尾注一般是焊接处数,或者是焊接方法
-E-70应该是焊条类型吧

网友:
这是美国图纸的焊接符号表示方法,E-70就是焊条的强度级别,70表示70000Psi,相当于国内的E50系列的焊条吧,1/8是焊角横向和纵向的高度,用英寸为单位的,(3)是图纸上同样的焊接有三处的意思

网友:
E焊丝70熔敷金属最小抗拉强度700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