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uer Danfoss Daikin(萨奥丹佛斯)泵和马达组成的闭式系统---[求助]

楼主(2007-08-18):
      各位大侠, 金枫前辈您好:

                             我公司生产工程机械,现有一类机子行走系统采用Sauer Danfoss Daikin(萨奥丹佛斯)泵和马达组成的闭式系统,泵为萨奥90系列,

H' _' J ~. U7 i9 P- }

                       排量55ml/r.泵控制方式为电气控制(用比例电磁阀控制伺服阀从而控制泵排量),最小控制电流0.8mA.高压溢流阀设定值320bar.有几台机子在试车过程出现问题.

                       1.比例电磁阀处在中位(未给电信号)行走马达有前进现象.起初怀疑电气上有问题,将电磁阀插座拔下仍出现前进现象.所以排除电气有故障.按原理分析若无电信号比例电磁阀不应动作,伺服阀也不应动作,泵排量应该为0,马达也不动作.但无电信号泵却有排量(因马达在转).怀疑伺服阀找不到机械中位.这种现象不至一台机子有,好几台都有.为此事萨奥(上海)公司跑了四五趟,只是怀疑伺服阀可能有问题,但却拿不出一个可行性解决问题的办法.到目前问题依旧.

                        望前辈帮着分析一下究竟是哪儿的问题. 谢谢!

网友:

楼上的没有搞清楚Sauer90泵的电比例控制的工作原理,他们的泵没有比例电磁铁的,而是喷嘴挡板式的先导伺服阀原理。

根据楼主的描述,个人认为是你们机器调试时对系统油液清洁度控制不好,导致伺服阀的被污染,从而引起先导阀不在中位,所以才会出现上述现象。

7 F' c! R u8 U

相比较而言,伺服阀原理的闭式泵对油液污染的要比比例电磁铁原理的敏感些。

网友(点评):
对,我就是接任楼主的职位的

楼主:

谢谢二楼,可能是我理解错误。不过油液污染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不可能几台机子都污染吧!

网友:

伺服阀的零偏不为零很正常啊,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喷嘴挡板式的先导伺服阀不可能做得结构完全对称,再加上其他因素导致出现的零偏,因此应该是增加偏置电流消除0偏的。还有泵的斜盘倾角也可能存在一些因素导致他不在0度角。这个问题比较难,可以把原理图发到我的邮箱帮你仔细分析。zyagc@163.com

网友(点评):
我就是接任楼主的职位 这个问题无解,美国人都没有办法,90泵淘汰了。

网友(2007-10-07):
我用了几年萨奥丹佛斯的产品了,很好啊,没出现过类似问题,你测一下伺服油缸的压力,和手柄的左右摆动时的电流,看一下是否符合要求,可以把原理图发到我的邮箱分析一下,msl-1001@tom.com最好把你的使用状况叙述的详细些

网友:
不知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希望继续讨论。

网友(2007-11-19):
变量泵理论上是零排量,但实际总存在最小排量的。提醒!!估计是比例阀的零位漂移了

网友:
喷嘴挡板先导级的抗污染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网友A:
SAUER泵的中点是可以现场调的。

SAUER泵的变量机构采用杠杆式位置反馈原理,如果伺服阀那头偏了,只要把变量缸那头调得一样偏就正过来了。
我们这儿有SAUER北方维修中心,他们经常调,连SAUER的主要服务工程师都是我们这儿过去的。
不过,如果想调伺服阀那头的话(调变量缸这头的调量有限,如果伺服阀那头偏太多了就调不过来了),只能上实验台。

网友(2009-07-03):
不知道你们的行走系统带刹车没,变量泵一般做不到理论零.如果有刹车的话就应该就不会自己走了

网友:
这个系统 不加刹车的话,本身在外力作用下是会动的,但是我想设计车辆的不会不设计手刹和行车制动的。没看完全原理图不好分析。我做过一个运梁车也是用的萨奥的90泵配51马达,自己这边试了没问题,可惜对方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拿东西去,真郁闷 想现场调试都没机会。

网友(2011-06-14):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估计要上实验台   啦

网友:
这个我觉得就是它的变量缸没在中位吧
公司用的力士乐的闭式泵在安装后试车,不踩脚踏板的情况下有的马达会自己缓慢的转,只要把泵的变量缸行程调节螺丝调下就好了

网友(2012-05-30):
应该是上海生产的产品,你可以给我邮箱发份资料,我这边有这个系列产品,意大利系统

网友:
能不能发个原理图上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强烈请求楼主发个原理图来共同分析一下,我也是做工程机械的,萨奥90在我们的系统上运用的很多,完全的机械零位是不存在的,总会有一定的排量,只是这个排量能不能被抵消控制,这个就是调整的问题了。

网友:
机械、先导中位其中有一个出问题了,SAUER的东西不耐脏,

网友(2014-01-10):
引用 网友A:
SAUER泵的变量机构采用杠杆式位置反馈原理,如果伺服阀那头偏了,只要把变量缸那头调得一样偏就正过来了。
 ...

你好,请问你说的萨奥的北方维修中心是哪?

网友(2014-10-30):
引用 楼主:
谢谢二楼,可能是我理解错误。不过油液污染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不可能几台机子都污染吧!

是不是同一批次的
很有可能是清洁度没到要求

网友(点评):
问题无解

网友(2015-03-11):
学习了,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