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孔蜗轮轴上深沟球轴承的拆卸?--[求助]

楼主(2007-08-18):
最近在市场上买了个蜗轮蜗杆减速器,需要拆卸下来,那个蜗轮轴是带孔的,轴承和带孔蜗轮轴肯定是紧配合了,

用三爪拔子中间的推杆没有定位,该怎么定位就可以拆卸下轴承了?

如果中间推杆有定位的话,三个爪拉住轴承外圈,推杆顶住轴,把轴承拉出来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个这种情况,但没拆过,提个建议:在车床上加工个厚盲板,直径不能大于轴承内径,堵住蜗轮轴孔,再用拉拔器顶住盲板拉。
不知道这个方法能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 a! W4 h- l K& u" r* p9 A 我这也有个这种情况,但没拆过,提个建议:在车床上加工个厚盲板,直径不能大于轴承内径,堵住蜗轮轴孔,再用拉拔器顶住盲板拉。
不知道这个方法能行不?

您的意思应该是加工个圆形盲板,然后夹在蜗轮轴孔内,对拉拔器的顶杆起固定作用,再用拉马拉就行,是这个意思吧

我其实想用的办法是没有必要在加工个东西出来,这挺麻烦的,加工完以后就没用了,而且那个盲板也不好拆下来,还请各位再想个办法?只需要用现成的设备就可拆卸的

网友: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立辊侧压装置就是采用蜗轮蜗杆传动的,其中蜗轮的结构应该跟你那个差不多,我这里还没有拆过,如有好的方法,请高手们指教.

楼主:

我上传下我们这边的蜗轮轴图,这个蜗轮轴是带孔的,轴承和带孔蜗轮轴是紧配合,

用三爪拔子中间的推杆没有定位,该怎么定位就可以拆卸下轴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