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皮带传动中,影响皮带松紧的因素有哪些---[请教]

楼主(2007-08-18):
请教各位:在皮带传动中,影响皮带松紧的因素有哪些呢?可否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2007-10-16):
因素很多,中心距和是否有惰轮/压服轮是主要因素.这样的问题不够具体,所以很难回答.

网友:
环境温度
皮带或皮带轮磨损
两皮带轮之间中心距太长(即皮带太长,预紧力不够)

打滑
皮带包角不够
皮带已拉长
皮带热涨变长
皮带或皮带轮磨损,(有的人不是用铸铁做皮带轮,而是用钢。定时换皮带)

增加涨紧轮
增加(中心距)腰形槽

网友:
中心的的选择!  如果中心句比实际的小,那么你上完不就松吗  你可以加张紧轮
大型设备用V带传动的,在启动时会出现打滑也能使带一面松一面紧
动力设备的功率和负载的功率是不是在带的功率和内  如果不在(太小)会发热变松  急速磨损 支持3#的回复!!!

网友:
对于两轴不平行的带,什么原因会影响的是否也是这样

网友:
最直接的是中心距,两皮带轮的包角等!

网友:
支持3楼,讲的够细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