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斯滤波中的UPR含义是什么?

楼主(2007-08-18):
常看到很多测量中使用高斯滤波,选参数时,有15UPR 50UPR。请教UPR是什么含义。50UPR是指滤波后只留50个波峰波谷吗?

网友:

每个圆周多少个波动的意思,undulation per revolution.
8 T7 j5 o$ N3 S50UPR即是滤波后只留下50个波。

楼主:

谢谢!在网上查了很久都没找到。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