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轧机工作辊弯窜辊装置的结构形式有哪些?---[请教]

楼主(2007-08-18):
我们厂采用的是二重设计的弯窜辊装置,想了解一下其他厂家的工作辊弯窜辊结构形式。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

有的是把窜辊缸固定在弯辊块上,有的是固定在机架上。后一种结构更合理一些

网友:

cvc WR-bending&shifting PC HC
有弯辊块随工作辊一起窜动,有弯辊块固定在轧机上,通过俩伺服阀根据窜辊位置将弯辊力作用点作用在WR轴承座中心的等等!!

网友(2009-05-28):
我们厂是弯辊块随工作辊一起窜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重设计的东西好用吗?

网友:
弯辊块随工作辊一起窜动,控制性能好些,后续的工作也好配合

网友B:
弯辊、窜辊分开,弯辊在机架上和上支撑辊轴承座。窜辊在机架上,和横向移动。SVA技术

网友(2011-08-09):
引用 网友B:
弯辊、窜辊分开,弯辊在机架上和上支撑辊轴承座。窜辊在机架上,和横向移动。SVA技术

我们的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