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螺母柱定位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18):
零件上有许多点焊螺母柱,不知如何精确定位,求助,谢谢。

网友:
Re: 求助点焊螺母柱定位问题

是焊接螺栓,还是带六角头的螺柱?

网友:
Re: 求助点焊螺母柱定位问题

做个样板靠山

网友:
Re: 求助点焊螺母柱定位问题

批产的话,做个工装,不过这个板上貌似不好定位啊 。+ F8 ]1 T! {& J- c
建议先划线焊上几个做定位用,再套上工装。。。。。。

网友:
Re: 求助点焊螺母柱定位问题

做一个工装。利用销拴焊抢焊接螺钉,螺钉位置能够较精确定位。

网友(2008-05-12):
可以在Laser切割时候,割一个定位的线,圆之类

网友:
加工一圆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