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档分切机的设计---[请教]

楼主(2007-08-19):
本人一直在一小厂设计涂布、复合、分切机械,但做的全是低档设备,一直在想如何设计高端设备呢?由于没有近距离观察、测绘、仿制高端设备的机会,所以我将猜测如何设计高端分切机(主要参数:线速度400m/min)的想法写下来,欢迎行业内的高手批评指正,使我个人的设计水平获得提高!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谢谢各位大侠.

1.墙板为加厚铸铁墙板,底座为内封混凝土或泥土的组件;

2.辊筒校动平衡,阳极硬化处理;

3.电机:收卷为变频电机或直流电机;牵引为直流电机或伺服电机;

4.轴承为E级结构,一端支承为双向固定,一端支承游动;

5.传动系统为齿形链或同步带或精密斜齿轮传动;

6.主要部件为高精度,公差配合高一级;

7.主要部件为高强度、高刚性;

8.张力控制系统、位置控制系统、纠偏控制系统齐全且为高端;

9.制动器和离合器为气铩或为主动放卷;

10.无轴气压锥顶、液压自动上卷等等;

欢迎高手就此做出点评:那些是必要条件?那些是不必要条件?其他的关键点是那些?

网友:

楼主想设计整条线?问题还是没有考虑周全,相关的内容不止这些.

楼主:

我只是说分切机,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啊

网友:

对高档分切机的设计而言:墙板、辊筒、轴承、传动带、无轴气顶等都不是难点。高精度纠偏系统也是现成的产品。

我认为它的难点在于:
1.切刀组件(400M/Min的速度,对切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2.张力控制系统,不用说这么高的速度,就是80M/Min车速的张力控制,国内都没有适合的控制器。很难保证产品质量的。

多年来,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

楼主:

如履薄冰大侠:
  好的控制器你可以选择意大利RE或美国蒙得福的,也可以选择三菱或者用PLC控制,国内的你可以选择海平的;

网友:

据了解:仅用三菱的张力控制器,无法实现它的模型。
如果用PLC,请教应选哪种型号模块,能够完成多参数输入运算吗?

网友(2008-01-10):
回复 网友A:

线速度400m/min是不是定得太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控制是难题!高速运转时的紧急停车,对控制是考验!

网友:
以前见过好几家厂都开到了350以上,感觉他们的设计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
如果涉及到刹车器方面的问题,看小弟是否可以帮得上忙,目前国内的机械刹车技术比较落后,基本都停留在美日机器设计的五六十年代,作为高速分切机中的一个重要配件,国内还就没有哪家工厂做好,前两天还看到一家马来西亚的工厂用到一个以前国产的空气离合器,后来他说那东西坏了找不到原生产厂家了,说是别人倒闭了,从图片上看和日本的一种产品比较相似,但看起来好像太粗糙了,后来我帮他那边找了国内做这个的代理搞定了,从产品外观和摩擦板的角度看确实差太远,难怪咱国内的厂家倒的那么快,那么彻底,其实到不是技术达不到要求,根本是在制造中的各个环节上面的问题,能省就省,制作又不够严谨,很难想象怎么做大做强,要谈到工艺和设计这种东西到也不复杂,结构原理都很简单,只要把关键部位的密封性搞好,另外把摩擦材料弄好点就行了,真的不知道国内这么大的市场,怎么没有什么人去抢了,虽说现在有两家台湾的也开始在搞,其实也不怎么的,做工也比较粗糙,只能说能凑合着用了,比起日本和美国货就差的很远。我以前有接触过很多用到这方面配置的场合,高速运转时还就这个最稳定了,现在国外的机器上基本都没有看见什么电磁和磁粉的了,电磁是最低端不过了,速度高一点就不起作用了,容易坏掉,磁粉在国内用的倒是不少,速度还是提不起来,速度一高,磁粉高速下由于高温磁性都有所变化,也不稳定,另外更换磁粉也是一个大麻烦,有的厂家都不负责帮你换,要么自己来,这下成本可不低哦,难怪老外们都不想再用磁粉的了  改用空气制动的了

网友:
国内几家高速分切机上用到的日产气动盘式刹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做高端就要使用现金技术,目前我所见过的比较高端的在近视你这个行业的是全伺服控制 ,其控制精度高。可以适应各个系列的生产要求。因为是伺服的每有固定的传动比。因而便于转换。纠偏器我用过BST的(德国的)现在最豪华的是EKY-pro 40,但是它是小型的。RE也可也使(意大利的)功能都比较全面。但是做为OEM你只要选个合适的旧可以。我是做日用品的,我们的机器全长15M宽1M 生产线速开到150M一分钟的时候我都觉得吓人。如果你必须作400M的那么人身和设备的安全显的尤为重要。高档的设备也体现在局部的细节。总体来说吧:安全、方便、技术上可以的高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参与讨论啊,我接触到的资料国外可以开到1200m/min,看来我还是要不断的学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想对分条机有所了解,请问哪里可以查到资料?

楼主:
主要是国内外的专业杂志以及一些厂家的内部资料

网友:
高速分切机,我在的公司就有生产,资料上面也有,可以进公司网站看看,WWW.HH888.COM,我们现在有一类型的设计速度就有400的

网友(2008-02-14):
机械只提高精度就可以啦,电气全部采用进口也可达到要求,但是在收卷时难以达到要求,不过可以用伺服电机试一试+高精度(速度控制器),以前我用变频器试过,高速不理想,

网友:
长度达到100米达不到要求,我所了解到的

网友:
楼主,不知道你说的分切机是不是造纸行业用的?
如果是的话,我们可以交流交流,我也是搞造纸设备的
去造纸厂的机会比较多,手头还有点台湾和西班牙切纸机的照片

楼主(2008-03-15):
有没有在包装厂印刷厂上班的朋友,搞点照片发上来讨论一下

楼主:
请各位高手参与讨论啊

网友(2008-05-06):
我也想要高速分切机,各位大虾,多多讨论下拉..

网友:
这个很难吗?我觉得只要全部都用好的东西就可以啊

楼主(2008-09-28):
哈哈,如果机械设计做的不好,只用好的元器件装配起来,是看起来光鲜,不好用啊

楼主:
我现在做了一款300m/min的纸张双摆臂分切机,收放卷直径均为1000mm,幅宽为1300mm,采用圆刀分切,弹簧吸振,放卷用三菱制动器恒张力控制、自动上料,牵引辊后为切刀部分,收卷为变频电机收卷,其实不如用直流电机,变频大卷径低速度不稳定性能不好,但老板就要用,也没有办法,请大家参与考论如何做的更好,谢谢同行们的指点

楼主:
请高手积极参与讨论啊,把咱们国产分切机,做成中高端产品,支持国产,发展国产,壮大国产!

楼主:
没有人指点指点我啊,想学点东西真难啊,何日才能成长?

网友(2008-12-05):
你好啊,我有技术面事想找你聊聊,请加我QQ156689641,万分感谢

网友:
nl2000x你是无锡的啊,记得加我QQ156689641

网友:
呵呵,没做过类似的东东,只能来学习,

网友(2009-01-09):
回复 网友D:

我接触过几台德国康普分切机,他们用的是瑞士FMS的张力传感器,使用寿命相当长

网友:
我的第一份工作,干了4年时间,只不过是分切薄膜的,线速可以上到850M/min,最高设计线速1000M/min。
分切宽8M的薄膜,
有兴趣的话联系我,QQ13023820

网友:
我们公司买的二手设备还是用了好几百万RMB,你说这个设备难不按难呢?

楼主(2009-05-17):
清峰大侠,以前在哪个企业做啊,我现在虽然不做分切涂布设备了,我很想在这类设备上更进一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