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尾管镗孔杆制作---[请教]

楼主(2007-08-19):
船舶尾管镗孔杆制作

4 v R

  一般镗孔内径为420,长度:一边为1米2,另一边为0.6米.尾管总长一般4米以上.求一套能自动控制走刀量的制作方法.

网友:

水手,你好,你没有说清楚,最好传张图纸上来,,大家也好说话,,,

楼主:

我原有一套镗杆是靠飞轮打在铁板上转动带动丝杠转动.其走刀的性能不是很稳定.现我找到资料想改进.希望大家帮我忙.

网友:

“走刀的性能不是很稳定?”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1.镗杆悬臂结构。
2.镗刀在镗杆的轴向进给是通过丝杆传动的。
3.镗刀刀架靠键槽在镗杆滑动实现轴向运动。
现在出在什么问题或什么不稳定现象?

楼主:

楼上兄弟理解的没错.
我原有一套镗杆是靠飞轮打在铁板上转动带动丝杠转动.
镗刀刀架靠键槽在镗杆滑动实现轴向运动。
但飞轮打在铁板上转动带动丝杠转动.
很难控制走刀量均匀.
而且走刀光洁度不是很好.
那图是我在网上找到的.
现在想改进类似图上的用链条控制走刀的方法.
或者用别的方法来控制走到量,
来达到自动走刀的效果.

网友:

链条控制?链条传动不稳定,而且很难控制到精确。如果是传动部分影响的走刀量的话,用旋齿轮或同步带传动比较可靠。

楼主:

那图是我网上找到的
我以前在没看到那图之前就听过用链条传动.
楼上的兄台能不能
将用旋齿轮或同步带传动说的具体点

网友(2007-10-04):
上海沪东厂有这样的自动刀排

网友:
比图中的科学,好用,还简单

楼主(2008-02-05):
上面的兄弟能不能介绍具体

网友(2010-02-19):
你们这些设备根本不行!你们吃刀的并不多,你们肯定力道不好容易发抖!应该用蜗轮箱改装,你们镗的时候肯定会跑偏了!应该两头弹子架上去!然后后面架蜗轮!不知道你门度叶肖子怎么弄!锥度怎么弄!想想你们的设备不行! 想知道的话你们加我QQ250131849!本人全部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