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模具材料除了用38CrMoAl,有无代替材料?

楼主(2007-08-19):
请问,注塑模具材料除了用38CrMoAl外,有无其他材料可以代用?

' q9 A, J P

谢谢。

楼主:

此贴发了这久也没人帮一下.是否没表达清楚呢?外行请教,求救各位高手___
       请问,38CrMoAl 用于注塑模具时,氮化前需要进行其他热处理(如:调质)吗?另外,有无其他材料可以代用?谢谢!

网友:

你知道甚么是氮化吗,H13等

楼主:

回3楼:氮化处理是针对铬钼铝材料进行的提高表面硬度的热处理,具体请看附件.

网友:

看你要求怎样,普通注塑模具用45钢锻件都可以,要求高的可以用5CrMnMo,2Cr13等,还有P20等。

网友:

38CrMoAl是典型的氮化材料,估计是想减少热处理的变形。其他材料应该有,只是我不是做模具的,不是很熟悉,但肯定有替换的,请高手指点!!

楼主:

5楼小马,你好!我所说的是注塑模料筒,最近我们帮一客户做了一件,材料是 38CrMoAl .上机后出现炸裂.注塑模我们以前没接触过,加工过程中没进行调质处理,精加工后直接氮化.问题会不会出于此呢?该料筒内径:89.6毫米,外径97毫米,长510毫米,入口出有内锥度4度左右.
       诚待专家指点,急!
        谢谢"小马过河","长海"网友的关注.

网友(2007-12-05):
你所说的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个梯形内锥度5度但是用的是Cr12的,也出现了你说的炸裂,最后是发现材料硬度高了,你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