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把工件加工错了,损失是否由这名工人承担?---请教

楼主(2007-08-20):
一般情况下,工人把工件加工错了,这个损失是否应该由这名工人承担?

s g( j' ]8 e( |

例如:工作不细心,或者技术问题导致,或者是加工难度很大。

因为有很多工件要经过很多道工序加工的,任何一道工序出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报废,损失不单单是材料费、前期的加工费用,更重要的是时间。

4 j$ V$ D Z ^ f' s5 B

谢谢!

网友:

工人承担部分,不能超过工资的10%。

网友:

通常在10%以下,人为导致德重大错误可至30%但应慎重.一般说来人总有擅长的工作,尽量让他做自己擅长的那种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一般是销售的2%

网友:

情况比较严重的10%,不过一些私营企业也有20%-30%的,我看应该有相应的规定吧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

可以有个借鉴,我们单位的一台减速机价值3.5W元RMDB,由于工人操作失误,断齿共5颗,耽误的3天时间,扣200元!

网友:

具体原因具体分析。应明确造成事故的原因。工人.机床.班组长.检验员.技术人员.生产调度或生产经理
都要负相应的责任。
你们没有相关的规章制度?
质检部没有分析产生废品的原因及其工人师傅是否负主要责任?。
正常情况下不应超过10%情节较严重的或严重的扣20%--30%(月工资)当月奖金免发。
工人负次要责任以下的5%以下或不扣。但奖金免发。
这是我管理下的公司质检部的相关处罚基本原则。

网友:

楼上说的对,首先确定出错原因,从工艺,操作者到质检,等等,其次要看性质,是技术原因还是粗心大意,一般来说,如果工艺,质检,调度,操作者配合好的话,不会有大的问题,其次是班组长的安排上,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安排相应的工作,在正常情况下,加工厂都有自己的废品率,大多是百分制3至百分之1之间。超出废品率作相应处罚或扣发当月奖金。但处罚不应超过工资的百分之十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顺便说一下题外话:
小弟我出来贵论坛,有个地方不太清楚:为什么管理员移动我的帖子也不同通知一声,害得我找得好苦呀,我还以为发贴失败了呢,后来是搜索才找到的。

网友:

如果是不想要他干了,就叫他狠赔一下。如果是还需要他,给点警告性的处罚(包括罚款)就可以了,这是一般厂家常见的做法!

网友:

我们的做法是10%,已经执行很多年了。如果你有点侧隐之心的话呢,可以再找点他比较拿手的活给他干干,干好了再奖回来。哈。。。。。。

楼主:

谢谢!

网友:

有没有冲法律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要罚?如何罚?

网友(2007-10-06):
本人觉得惩罚不是目的,我同意楼上各位的10%方法。最主要的目的是让这名工人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总结一下错误的教训,以免其他人犯同样的错误!

网友:
我觉得首先要区分处罚和赔偿这两个概念,处罚是对造成损失的行为进行处理,一般不能超过工资的30%;而赔偿是对造成的损失进行处理,损失要是工人不赔的话,就只有老板来赔了,合理吗?

网友:
如果换你当老板叫工人加工产品,再按你的说法,还是和工人先签个合同,
把细则讲清楚,赔也罢罚也好怎么都好说,不是吗?
我估计你的工人全世界最牛的,工资是最高的。
你考虑过工人在圆满完成任务的以后,你是否给工人发的奖金是多少了吗?

楼主:
如果能圆满完成任务肯定要给奖励的,因为这样可以为工厂节约大量时间和金钱,而时间则是按时交货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赢得客户的信赖。

网友(2018-06-21):
说的都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