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10.1±0.05,深度为50的孔,孔径公差不能保证,怎么办?

楼主(2007-08-20):
我们现在的工艺:

/ M+ P: Y w* X, j, L

1.压铸毛坯件

2.钻孔

钻床钻的孔尺寸不稳定,φ10.1±0.05的孔很难保证。我们买了一把φ10的可调绞刀,结果铰到一半就卡住了,铰不动了,车间的师傅说是因为钻的底孔直线度不行,导致各孔的不同深度的地方的余量不一致,所以绞刀会被卡住。

; L) ?# K. N |. z$ F

请教,该问题如何解决?公司等着交货啊!

网友:

孔口的两平面铣一下
再钻
或者上钻模是打磨一下
可能钻的更直一点
然后绞孔0.1的公差没的问题

楼主:

1.两平面铣一下再钻为什么孔会直一点?
2.“或者上钻模是打磨一下
可能钻的更直一点 ”?
不明白你的意思。

现在的问题是:钻和铰需要两次用到毛坯面定位,导致定位不准确,再加上孔本身直线度不好,所以绞刀会被卡住。纯粹钻是不能保证公差的,通止规一会过一会不过。

网友:

上小车床,有止通规,0.1公差很好控制

网友:

打磨定位面是否可以提高两次毛坯定位带来的直线度
误差
也可以一次装夹
一边钻孔旁边绞孔这样装夹误差是否可以解决

网友:

上车床加工应该可以保证公差

楼主:

4楼的方法我们试过了,不行的。因为外圆面并非规则的,有拔模角度及平面,在车床上不好夹,我们勉强夹上做出来的也不合格。

5楼的意思我还是不明白,一次装夹如何又钻又铰?!

网友:

先把其它的要加工的地方加工完,

铣两端面,

做一工装,用钻套定位,先钻,,再用挤光刀挤光,,

网友:

不要用三瓜夹,压在角铁上,同时可以保证10尺寸,可以先钻好小孔定位,压一块压板,只用一个螺丝搞定

楼主:

钻套定位只能提高位置度吧。

另外一个问题,不知道钻头钻出来的孔是否是喇叭形的,上小下大?
哪位有比较常规的方法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

网友:

试试把钻头夹在铣床上,会稳定很多

网友:

车床应该是很好夹的,搞不懂

网友:

如果没其他设备的话

还是听上面的话用车床车。

批量大 做个专用夹具

网友:

用个45钢车个圆   然后中间快丝割成跟你零件一样的尺寸(把孔中心跟圆的中心点做成同心的)保证零件有一端留在外面(方便取出)

在外面做个螺纹(压紧零件用的)

很方便吧

网友:

有难度,关注。学习一下。

楼主:

无锡锡通大侠的方法不错。

我们目前暂时在试验另一种方法:
1.先用9.8钻头钻;
2.再用10.1钻头钻。
还在试验当中。

网友:

你这个办法不行的

50高 你用转头大肯定会出现大小头

再有就是高度的直线度差  容易偏

楼主:

先用9.8的钻头钻一下的目的是为了使余下的余量比较均匀,因为压铸的铝合金的孔有拔模斜度,孔内的余量不均匀。
等一会做十来个看看结果。

网友:

浪费钱啊~
用我的办法再简单不过了

用9.8的钻头先大大然后再用镗刀镗(刀用好点的,免了经常换刀对刀)

网友:

可采用磙压头滚压

楼主:

镗刀要在镗床或加工中心上做吧?
我们只有一台加工中心,所以比较紧张;镗床没有,只有钻、磨、铣床、车、攻牙机等设备;镗刀应该也可以在铣床上做吧?但是,好点的镗刀应该也挺贵的,钻石头的镗刀最少要一万多呢。

网友:

车床也可以镗的 我的大哥呀一次对好4把刀,要记好每把刀的尺寸

不用那么多的

你去五金工具市场买  硬质合金的  便宜的很

网友:

用电火花加工

楼主:

搞了半天,原来毛坯孔的余量还有点不够,昨天车间的人在车床上夹外圆也没做出来。目前看来只有修改模具了!可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客户已经等不及了!!!

网友:

可以用镗刀镗孔。或者做一把刀刃短一点的铰刀(刃长5~10mm)铰孔。

网友:

如果批量大,用无锡锡通大侠说的最好。量不大的话用铣床(钻铣床最好),一次装夹钻、扩、铰,可以保证。用普通钻床不易保证,直线度不好,孔不圆,铰孔时转速太高。

网友:

按照14楼的做没有错
最后加工应该是在车床上完成吧
那么夹具要考虑把夹具怎么样安置到卡盘上,
应该好做嘚

网友:

我想还是在车床上比较好,做一个专用夹具,先把两端在车床上平面,用中心钻打中心孔,再用钻头钻,然后用绞刀绞,一次装夹,全部完成了,

网友:

搞了半天,原来毛坯孔的余量还有点不够,昨天车间的人在车床上夹外圆也没做出来。目前看来只有修改模具了!可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客户已经等不及了!!!

改模具?难道你这个东西是铸造件?????

网友:

你先打中心孔再打孔.因为我看不到图,所以不好说了哦

楼主:

毛坯是铝合金铸件

图纸在1楼。

网友:

还没弄好吗?

网友:

有没有定位要求?

楼主:

楼上兄弟,图纸在1楼,请自己看。

通锡兄,谢谢关心啊!
目前这个定单量大概有7000个,我们目前的工艺是9.8钻,10.1扩,然后再挤压。好象结果有改善了,但又似乎不怎么稳定。现在老板催的紧,大家没时间去试验新的办法了。

所以,我再思考下一次这个产品再来定单,我们如何修改工艺。
当然,我会着重考虑你的意见!

楼主:

我们目前的工艺的特点是效率高但精度差;
如果上车床上镗孔的话,精度高,但效率肯定要比“钻-扩-挤压”的工艺低一些吧。

网友:

上铣床铣后再上绞刀,何经理干脆我给你打工好了,一月6000元,保准效率及质量过关

楼主:

呵呵,我已经不想在这里做了。

上铣床后再铰的确是可以的。工艺可以有很多种,关键是要找到最适合本公司的那一种。

网友:

把钻头装在铣床上,自己做一个工装,一次装夹面和孔全部搞定.

网友:

当然最后还是要铰的,关键是你批量比较大,解决工装问题将节省很多换装时间,换装还要打表预调什么的,机床停在那里浪费电.

网友:

加工这类设备买台几万元的简易数控车床就行,一次装夹一钻一铰。
甚至连仪表车床都行,关键是打铰孔时一次装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其它的要加工的地方加工完,

铣两端面,

做一工装,用钻套定位,先钻,,再用挤光刀挤光,,

* G A

挤光刀是啥样的?

网友:

我们这里使用绞刀前先用小于绞刀0.2的铣刀扎一下然后直接换上绞刀加工.批量加工也挺快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4楼的方法,做一简易的夹具,在车床上加工,省钱,省力,省心,省时间。

网友:

给你几个工艺路线:
1,开模直接把10.1冲出来
2,如果大批量的话,开模 精挤压毛坯,10.1孔成.
3,用9.8直槽钻,钻底孔  用高速绞刀 直接绞  效率恩高.(如果内孔表面粗糙度要求不高的话,就用直槽钻就可以了).
4,^%&*(*^%$##^
方法很多,等你自己去研究,总之 用车床加工那个孔的人,虽然是一种方法可是,不太切合实际.
我就不多说你们什么了啊.

网友:

楼上的 兄台这个帖子已经很久了就别抬出来了

就算抬出来你也给我们点好的建议

可是 就你哪个工艺路线 不敢恭维

简直就是乱弹琴  有你这么编的吗?你看过图纸了吗?

开模冲? 你能耐大的~~

网友:

產品最好還是鍛造,壓鑄有氣孔,這么深鉆頭打下去肯定會隨氣孔偏掉。
關于這個孔就是鉆孔 擴孔 絞孔 ,加工中心上做,3把刀可以制作一把成型刀合為一把刀。絕對可以保證圖紙精度

网友:

买个钨钢铣刀就可以拉.±0.05可以达到的.在铣床上加工.

网友:

先粗车孔.控制尺寸.再用浮动镗刀镗孔.0.05  50个长的公差车床应该没问题.

楼主(2007-09-19):

47-49楼的三位朋友,再难的零件做一个也不难,而且方法很多,但是要高效率,低成本就难了。
发贴的时候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不能为了发贴而发贴,随口一说,对自己提高没什么大的帮助啊。

网友(2008-03-30):
同意5楼的看法,你把工件固定在工作台上先用10个的钻头钻通,在把绞刀调到10.05铰下,在量,确定余量在铰

网友:
如果压铸的时候是采用单独的一个销子,那么后序的加工余量很大。图纸中的孔没有位置公差
可以采用两个销子对碰,加工余量就小了。加工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1-06-20):
这么多的人都说用加工中心做,可是那样的成本很高的,我们也是做压铸锌铝合金的,也遇到过。
楼主如果孔内没有粗噪度要求的话你的产品可以直在钻床用合金钻头都可以 保证(前提你要用产品工装)如果不行用9.8的钻头钻孔再用进口的铰刀在铰一刀就可以了(但是你要保证你的工装和工作台都处于正常状态),你的底孔最少要在9.8以上。如果达不到就先用普通钻头钻一下在用进口的绞刀加工。楼主说的这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是日本的客户,我当时用的普通的钻头和国产的绞刀,怎么都不行后来日本的客户提供的日本的绞刀,先用普通的钻头钻到9.8-10,在用10的进口绞刀加工一次就是这样解决了。两台钻床,两副工装,两个员工同时作业,我认为比用加工中心成本低多了

网友(2012-06-18):
车床很容易的

网友:
先用9.5的钻头钻在用铣刀

网友:
太简单了,在钻床上装个刀架,先钻9.8 在用10.1的扩孔钻扩孔,一次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