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机割白刚刀---请教

楼主(2007-08-20):
求助:线切割机割工件高度为250MM白刚刀割到中间就不走了,火花也很落怎么会事?

谢谢。

网友:

我考,这么大的白钢刀第一次见.是不是材质有夹杂啊

网友:

应该是短路吧?白钢中的杂质应该不足以短路....是不是电参数调整的不对啊?250MM?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呢!

网友(2007-12-05):
是不是有点小刀砍大树的感觉。查你机器能上250MM的厚度吗?

网友:
普通白钢刀直起来就有这么高了呀。我不是做线切割的 ,但我常用到用白钢刀割成的成形刀,我听切割师傅说不能割那么长,所以一把刀都是分成4段。  有时候为了产品需要还用0.08MM的丝在割。

网友(2008-06-03):
经常用白钢刀片割打孔的导套呀,嘿嘿,250MM的白钢刀????

网友(2008-11-18):
白钢中的杂质应该不足以短路....是不是电参数调整的不对啊?250MM?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呢!

网友(2009-01-11):
个人认为,并不是白钢料里有杂质 而造成的短路问题
 而是因为白钢料本身的材质特性, 导致在加工中它本身产生了变
型.而造成的短路
  真对变型~ 可以做个工装,把它个料整体给装进去~!~
让它变无可变~~
任你有七十二变,我有紧箍咒

网友(2009-02-15):
250MM的白钢刀,纵着切嘛,呵呵,

网友:
真是的, 楼主老大,我在十楼说的多经典啊,~~~  你也不感谢一声,
我说的那种经验谁能告诉你呀,也就是我人好吧 唉~!  哈哈哈,
还有,破版主也不给我加分~
看来版主也外行~!

网友:
总感觉有点奢侈。11楼的说地不错,纵向不行横向来嘛。顺便看看切割机的参数。

网友:
11楼和13的思路很是奇怪啊~~~
  什么是纵,什么是横? 我看楼主是要立的!  要立的割的。

网友:
变型引起的!没什么办法短路就退出来再割进去

网友:
楼上的, 什么叫变型就没有法子啊,   难道我说的不是法子啊,应该好好看看别人的回贴~

 还有, 楼主这样的人很是让人讨厌, 自己问完了东西,别人说的法子好不好用,到是说一下呀~~~
吱一声以示存在也好~~

网友:
调整电参数,在加点油酸吧

网友:
楼上的, 没用呀, 材料本身的变型引起短路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还是坚持我的法子

网友(2010-04-19):
谢谢拉 我在慢慢学习中 的啊

网友:
我割过厚300的 是大机子 有时也碰到过

网友:
1可能钼丝松了     2乳化油浓度不够3不要走L3方向4不行把乳化油换了

网友(2010-05-31):
应该是20X20X250的刀方,用线切割切3MM厚的切刀片,或切棱形成型刀,都没见出现过这种问题,是不是设备的问题。

网友:
分段切,变形小,排削也好点,可能会好些。

网友:
高手云集,猛将如林,相信可以解决此等小恙

网友(2010-10-13):
支持半片叶。我也认为是变形导致。

网友(2010-12-24):
电流调2A以内   你把工作液换成佳润的  这个适合高工件它润滑排屑好  丝换新的  还有就是你速度调5以内跟踪调紧点     我电话13912148919   还有疑问 可以联系我

网友:
并不是白钢料里有杂质 而造成的短路问题-

网友(2012-12-04):
这里的高人不少啊

网友:
工件是不是一 把刀竖立起来的?是不是松动了一 下?要不就是电参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