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管收口工装---[求助]

楼主(2007-08-20):
请教:

如何做不锈钢管收口工装? 比如把2.5mmX60X0.3直径的钢管,从2.5mm收口到0.8mm,简易点的工装。

谢谢!

网友:

参考:
1、胚具、弧面或锥面收口模--压制;
2、上车床滚压。

网友:

请问二楼网友,利用材料可以延伸的性能可以扩口、拉伸、滚压、弯曲等变形处理,滚压收口如何实现?

网友:

将车刀磨成圆弧状,在车床上通过高速摩擦生热,使管口收缩,达到收口的目的

楼主:

2楼主意不错,谢谢啦,也谢谢各位朋友的积极参与。请问胚具、弧面或锥面收口模--压制,那会不会出现裂口?4楼的回的也可以,但是不锈钢钢管表面会不会因此变黑呢?

网友:

为了防止出现裂口,可分多步压制;
可用成型滚动刀具滚压或圆柱滚动刀具按要求轨迹运动滚压.以避免工件表面变色.

网友(2010-03-03):
二楼的方法可能会导致不锈钢管的表面发黑

网友(2014-07-14):
我也需要这种小设备,最好是手摇式的,利用三辊轴旋转挤压,收口角度可调,6,8,10mm外径钢管收口到内经为2,3,4,5mm,如有人可做,清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