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产品表面因故划伤及磕痕---[紧急求助]

楼主(2007-08-20):
救急!!!我处生产的不锈钢产品外表面因运输问题导致划伤及磕痕.请教一下有什么好办法进行处理.谢谢!

网友:

楼主您好!
您的产品是什么形态的呢?我们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大家交流一下。

楼主:

您好!是折弯钣金件,2.5MM不锈钢304板,90度直角,有一个或者两个直角.基本重量80到200克左右.采用人工打磨的方法很费时间,而且不是太好打磨.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化学方法?请指教!谢谢!

网友:

好问题,
这些天我也在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好方法
楼主的问题和零件和我说要解决的问题如出一辙,
我打听到一个方法,在北京没有找到合适的单位或者这方面的人
水洗    对   就是水洗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我的工件表面要求花10

网友:

水洗?没试过,如果是磨砂表面可以进行人工拉砂,如果是镜面不锈钢,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

有一款平面,角度可调的砂带机,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谢谢了 !我去看看.

网友(2008-01-21):
电解抛光!

网友(2008-03-04):
说说

如果是磨砂表面可以进行人工拉砂,如果是镜面不锈钢,电解抛光最适合.

网友:
如果是因为运输物流途中引起的划伤或是磕痕,那你后期的产品就需要改善包装方式,最好是单个包装,用吸塑格或是刀卡包装,
对于这批的不良品,可以采用酸洗+振动研磨将部品表面重新抛光!!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比较 老外的东西 ,外表看起来 差不多 ,但是就是不如 人家的耐磨。我们的稍动不是划痕就是手印,人家的就没有这么多问题。不明白,上次老外来虽然有过交流,但是 他总是说的很含糊,下次还要 再交流,大家也来交流一下,急!